求推荐内阻1欧以内的便宜模拟开关

楼主(2019-08-31):
用途:RTD多通道的切换,模拟开关流通的电流为1.5mA的恒流源
要求:
1. 模拟开关的导通阻抗要小,1欧以内,最多不能操作2欧。否则自身的导通电阻的温漂会影响RTD精度,而又无法通过软件校准消除。
2.尽量便宜,一个通道切3根线。16路RTD 48根线。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种不适合用模拟开关切换吧?可能孤陋,还没听过这么小内阻的模拟开关,一般这种情况都用继电器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适合用模拟开关切换吧?可能孤陋,还没听过这么小内阻的模拟开关,一般这种情况都用继电器切换了。 ...

以前用AQY211切的 一个通道3片 太贵

网友:
AQY211  肯定贵啊。但是好用。

网友:
论坛中有人推荐 ADG8xx系列 内阻是 0.5欧的不过电源电压有限制。

网友A:
16通道48根线,难道用的是四线PT100?如果4线,导线阻抗应该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吧。

网友:
RTD多通道的切换 三线制 四线制 可以抵消电缆电阻

网友B:
搞不明白,这个导通电阻为什么会影响测量,如果这个电阻变化会影响测量的话,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assr-1218  这个看看  固态继电器(光敏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通道48根线,难道用的是四线PT100?如果4线,导线阻抗应该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吧。 ...

三线制,这个抵消导线阻抗的原理是因为那2根导线不管多长,阻抗基本一致。一减就能消除了。  而内阻大的模拟开关主要是几根线上导通内阻不一致,并且差的还蛮大,无法互相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数的PT100帖子证明,正确的电路拓扑无法凭空设计出来

无数的PT100帖子证明,电路拓扑无法凭空设计出来

大侠有什么低成本的电路吗。我用AQY211+AD7792的方案,什么都好,就是嫌贵。精度要求:千分之一

网友:
模拟开关便宜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这个导通电阻为什么会影响测量,如果这个电阻变化会影响测量的话,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

就你一个明白人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这个导通电阻为什么会影响测量,如果这个电阻变化会影响测量的话,就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

抵消不了的,抵消的原理是2根导线电阻基本一致。内阻大的模拟开关是2个开关的电阻相差较大,并且差值随着温度变化大

网友D:
恒流源怎么怕电阻呢,理论上恒流源输出阻抗无限大,你用1k内阻模拟开关,只要电压够用也行啊

网友:
瞎折腾,我就用DG409切换,工作得好好的。后面是AD7799。所有RTD的电流引线全部串联,模拟开关只要切换测电压的两条线就够了。

这么接的缺点是断开一个RTD就不能工作,如果有空缺的需要把它的电流引线短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怎么怕电阻呢,理论上恒流源输出阻抗无限大,你用1k内阻模拟开关,只要电压够用也行啊 ...

16路rtd 你是一路恒流源还是16路?我前面可能没说清楚,我切的是恒流源。所有通道共用的一个恒流源,一个AD通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抵消不了的,抵消的原理是2根导线电阻基本一致。内阻大的模拟开关是2个开关的电阻相差较大,并且差值随着 ...

你没深入了解3线RTD的工作机制,可以消除的。
串联RTD也不好,分辨率太低了。还不如用高精度NT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深入了解3线RTD的工作机制,可以消除的。
串联RTD也不好,分辨率太低了。还不如用高精度NTC ...

我用的是上图的电路拓补:
V+=(Rl1+Ron1+Rrtd)×I1+(Rl2+Ron2)×(I1+I2)
V-=(Rl3+Ron3)×I2+(Rl2+Ron2)×(I1+I2)
V+-V- =(Rl1+Ron1+Rrtd)×I1-(Rl3+Ron3)×I2
I1=I2=1mA
V+-V- =Rrtd+(Rl1-Rl3)+(Ron1-Ron3)
引线电阻RI1 RI3基本相等,Ron1和Ron3差值较大,并且变化,所以测得的电压还是受切换开关导通电阻Ron1和Ron3影响的。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怎么怕电阻呢,理论上恒流源输出阻抗无限大,你用1k内阻模拟开关,只要电压够用也行啊 ...

烦请帮看下21楼的图,我用的这个电路拓补。你们的电路是不切恒流源吗?但是这么多恒流源搭起来一个是体积大,二个成本也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烦请帮看下21楼的图,我用的这个电路拓补。你们的电路是不切恒流源吗?但是这么多恒流源搭起来一个是体积 ...

你再加两线,测量Rrtd上面电压,与Ron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再加两线,测量Rrtd上面电压,与Ron无关

那每路还得加2个开关了,16路得加32个开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再加两线,测量Rrtd上面电压,与Ron无关

正解

楼主:
一路5个开关 测16路得80个开关了

网友:
1路不是4个开关吗?有单片集成4路的TS3A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