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网页文件链接exe和rar可以下载,apk连接不上

楼主(2019-08-31):
各位好,请问,自建网页文件程序,用来更新,如果是安卓的apk文件会提示连接错误,而exe和rar文件可以弹出下载保存窗口,用的是三丰云的免费主机,到底是服务器设置问题还是服务器不支持

楼主:
应该是浏览器iis,mime映射的原因

网友A:
楼主位的图片好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图片好像说的很清楚了?

初次搞网页,所以不懂,刚刚搜索了一下mime,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三丰云,登陆不了远程服务器,买的腾讯云服务器可以登陆远程服务器,但是不会搞,网上的教程列子的服务器操作程序是包含腾云助手的系统,但是腾讯把这个系统下架了

楼主:
现在暂时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更新程序,搞成2个rar程序,一个直接把apk的扩展名改成rar用来安卓端程序自动更新自动下载然后直接启动安装,另一个把apk压缩成rar文件,放网页上手动下载后解压缩,本来是想只放一个apk文件,网页和手机端都可以下载

楼主:
找到免费主机的一个收费的项目,设置mime类型的服务,收费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