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STM32F070F6 的标准库 USBDemo ?

楼主(2019-08-31):
如题:正在调试STM32F070F6 的USB USB这边一直进不去中断。用的是内部HSI  不知道什么问题。。

CNDS 搜了一个 还要积分。。谁有积分帮忙下一下。。谢谢。。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cuicui93110/9851958

网友:
官网干嘛不去找

网友:
使用 cubemx 应该有例程吧

楼主:
官网下了 标准库的,1.50 的没有USB例程。STM32F072B-Discovery_FW_V1.0.1 里边有 用的是无晶振 改了不能用。。

楼主:
cubemx 的论坛就有,弄的云里雾里。不习惯。。

网友A:
不用谢,到时候你调通了,说声

刚才压缩文件有点问题重新压缩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到时候你调通了,说声

多谢楼上。。

网友A:
上个压缩文件解压可能有问题,我把里面的文件解压开 分别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压缩文件解压可能有问题,我把里面的文件解压开 分别上传了

单个文件提取,还是可以提取出来,跟官网的差不多,我前在考虑是不是USB时钟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