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沾水USB网口wifi均无法使用。

楼主(2019-08-31):
如题,前几天浇花,不小心洒在了上面水,如下图:

usb口插上设备无反应,wifi无法联网,网口插上也不亮,另外LED_RUN这颗绿灯也不闪。

HDMI口正常,可以显示。

网友A:
先拿洗板水还是纯酒精清理干净吹干,
再试试usb的vbus有电没,没有就飞根线过去试试
感觉是R14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洗板水还是纯酒精清理干净吹干,
再试试usb的vbus有电没,没有就飞根线过去试试
感觉是R14的问题{:lol: ...

擦干净了,还是不行,万用表不在手,回头试下。

网友:
洗板水擦一遍,再看看有没有上电被损坏烧的器件,补一下。

网友:
遇到3.3V和GND短路的,不知道是不是主IC内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拿洗板水还是纯酒精清理干净吹干,
再试试usb的vbus有电没,没有就飞根线过去试试
感觉是R14的问题{:lol: ...

R14短路了么

楼主:
r14没有电阻呀。擦干净了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洗板水还是纯酒精清理干净吹干,
再试试usb的vbus有电没,没有就飞根线过去试试
感觉是R14的问题{:lol: ...

R14电阻多大?我看了原理图也没找到。

也不清楚板上之前有没有,擦干净了,现在r14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4没有电阻呀。擦干净了什么都没有。

你是不是用大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大力了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种小贴片怎么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