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左右亮度不均匀,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8-31):
使用的是IVL2-7/5 VFD管。
灯丝电压2.0-2.65V,阳极电压26V。
电源仿的老陈VFD的电路。现在出现两边暗,中间亮的情况。

网友A:
灯丝电压不够,你需要用示波器来测量电压,一般万用表测量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压不够,你需要用示波器来测量电压,一般万用表测量不准

用的就是示波器,测量工作状态灯丝电压2.4V(Vpp),阳极电压26.8V

网友B:
什么芯片驱动的?这个屏只有4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驱动的?这个屏只有4位吗?

没有用芯片,只是测试下,除灯丝外,全部接的HV。这个屏只有4位,加2个点。

这个屏长这样(网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芯片,只是测试下,除灯丝外,全部接的HV。这个屏只有4位,加2个点。

这个屏长这样(网图)

查下灯丝中心抽头那个稳压管正常吗?这个情况据说灯丝两端和中心抽头对地电压不同造成的。这个屏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示波器,测量工作状态灯丝电压2.4V(Vpp),阳极电压26.8V

Vpp肯定不对,要测均方根值,超过2v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pp肯定不对,要测均方根值,超过2v才行

均方根值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p肯定不对,要测均方根值,超过2v才行

这个是灯丝3.2V(Vpp)的情况,亮度很亮了,但是依然两边暗,中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灯丝中心抽头那个稳压管正常吗?这个情况据说灯丝两端和中心抽头对地电压不同造成的。这个屏多少钱? ...

这个屏20多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屏20多块钱。

灯丝绕组几圈?怎么绕的?就是灯丝两头和抽头对地电压差别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绕组几圈?怎么绕的?就是灯丝两头和抽头对地电压差别太大造成的

灯丝初级15+15,反馈4,灯丝3+3,高压60.

网友B:
5/30 = x/6 ,  x =1v,这灯丝电压不对吧?

网友:
供电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0 = x/6 ,  x =1v,这灯丝电压不对吧?

royer振荡电路的匝数比不是这么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oyer振荡电路的匝数比不是这么算的吧?

下面这个公式我看不懂,我是按照我上面的计算绕的。

网友:
时间久了就会这样?我的福禄克台表就这样子,各种亮度不均匀

网友:
寿命如何呀?

楼主:
查到了,那个笔画衰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了,那个笔画衰减了。。。。。。。

这个屏买的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方根值怎么测?

均方根值要通过积分来算。最好是用数字示波器,直接可以测量

网友C:
我的都不用变压器驱动,直接用个马达驱动芯片给灯丝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不用变压器驱动,直接用个马达驱动芯片给灯丝供电

发个原理图看看,学习学习,之前有看到用TDA2822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不用变压器驱动,直接用个马达驱动芯片给灯丝供电

效率不如变压器,而且不适合USB供电,低电压情况下很不理想,之前拆屏时候逆向的原理图
https://www.sy2k.com/2015/%e4%bb ... %e7%bb%93%e6%9e%8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效率不如变压器,而且不适合USB供电,低电压情况下很不理想,之前拆屏时候逆向的原理图
https://www.sy2k ...

我不知道你为啥没有成功,我当时用TI的马达驱动8837 5V供电成功驱动过(电压取决于灯丝电压有效值)。
VFD本身功耗非常大,电源效率不是主要设计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为啥没有成功,我当时用TI的马达驱动8837 5V供电成功驱动过(电压取决于灯丝电压有效值)。
VF ...

跟你用的芯片一样,但当USB过线损之后电压掉到4.5V以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