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4,6层板正式开放0.4外径,0.2孔径的工艺

楼主(2019-08-31):
外径决定了内径,其实真正來说是开放了0.4的外径工艺难度!此工艺因难度大效率极低,价格工程费比普通工艺高100元,为了保证品质的稳定性,为了更加稳定品质也进行了豪华配置,选择此工艺难度则进行四线低阻及南亚板材为必选项!

网友:
不错赞一个,一段时间进步一点,几年后已经没有对手了

网友A:
超过 1 层就算多层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 1 层就算多层对吧。

默认4,6叫多层,哈,你说法也有道理,所以把标题改掉

网友:
SMT集成库赶紧做啊!

网友B:
双面板的工艺提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的工艺提升了没有?

双面板我个人认为没有开放必要!

网友:
这是好事啊,顶一个

网友:
这么高工艺报废率会增加很多吧

网友:
这下可以搞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 1 层就算多层对吧。

行有行规,,,pcb行业默认是4、6层算多层。。。尺码默认是cm,,,上次个机械童鞋,把我的pcb尺寸默认成mm尺寸(机械行规)了,装配孔悲剧了,嘿嘿

网友:
不错,又有进步,

网友:
线宽线距是多少呢?

网友C:
关键过孔不要老是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过孔不要老是断线

为了更加保证万无一失,对于此工艺四线低阻为必测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更加保证万无一失,对于此工艺四线低阻为必测项目

这个开放在你们官网正式发布了吗?

网友D:
0.2用机械钻还是激光了啊?
0.4很多BGA可以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2用机械钻还是激光了啊?
0.4很多BGA可以上了

0.15都是机械钻,0.2机械是当然的!激光钻就不是这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5都是机械钻,0.2机械是当然的!激光钻就不是这价格了

激光孔必须很薄很薄,这么厚钻不了

网友F:
这个外径还会补偿吗?之前0.45会补偿到0.5,这个是实际0.4还是说会补偿到0.45?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外径还会补偿吗?之前0.45会补偿到0.5,这个是实际0.4还是说会补偿到0.45? ...

外径对于过孔都不会补偿,有时候是没有地方补偿,如高密BGA板子,你一补偿外边的空间就小了,对于过孔的话要不要补偿则视过孔大小,其实是外径决定了内径,内径从加工难度及品质良率来说越大越好,但是内径过渡补偿在外径不补偿的情况,则外环就没有了,无法加工,如0.45的外径的情况下,内径可以按0.3加工, 而0.4的外径的话,则内径最多做到0。25,所以光说内径不说外径是无意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径对于过孔都不会补偿,有时候是没有地方补偿,如高密BGA板子,你一补偿外边的空间就小了,对于过孔的 ...

就是外径确定就是0.4mm是吧?  之前的0.2/0.45的工艺,生产稿确认的时候,发现实际是0.3/0.5的孔,进行了补偿,现在确认一下0.2/0.4的外径会不会也和之前一样会补偿,如果外径加大了BGA那边就不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外径确定就是0.4mm是吧?  之前的0.2/0.45的工艺,生产稿确认的时候,发现实际是0.3/0.5的孔,进行了 ...

外面如无空间,则不会进行任何补偿!

网友:
密一点的BGA是需要0.2孔的,好

网友(2020-02-14):
刚才确认生产稿时,发现0.2内径的过孔,被补偿到了0.3。按照电镀0.5OZ的铜,也就是17um厚,实际过孔做出来不是要0.266. 当然要是按孔径公差0.13来说那就没得讲了。

网友:
以后就能愉快的玩高密度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