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AD10无法切换画线模式

楼主(2019-08-31):
我的是win10家庭版,小米笔记本自带的正版。装AD10竟然不能使用shift+空格键切换画板模式(直线、45度线、圆弧),网上搜了ctrl+shift+空格也不行,换微软拼音输入法修改全角半角快捷键也不行。还有招么?求教。

网友:
更新吧。win10跟旧的软件有不少都不能完全兼容。

网友A:
英文模式下:  按住空格-》按住SHIFT->松开空格再敲击空格

网友:
请切换到纯EN模式。。

网友:
win10的这个输入法有啥好办法解决不,每次都要鼠标点右下角把EN切换成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模式下:  按住空格-》按住SHIFT->松开空格再敲击空格

你的方法管用

网友:
输入法的原因
设置里面添加一个英文输入法,设置用Ctrl+Shift切换
画图的时候切换成EN输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文模式下:  按住空格-》按住SHIFT->松开空格再敲击空格

我都重装了一次系统了,你一句话就给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重装了一次系统了,你一句话就给解决了

一般AD的快捷键不管用时,都是因为没在英文输入法状态。

网友(2019-10-12):
切换成英文输入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