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充电器都做得那么简单了?

楼主(2019-08-31):
一个不到10元,有的才5元!!!
这样的真能通过CCC认证?
给无线路由器什么供电还勉强,
给电池充电有点怕了!

网友A:
这还有芯片,算好的了,你没见更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芯片,算好的了,你没见更烂的

两个电容分压那种的?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做充电器, 220V输入 5V350ma输出 带线+外壳,单价1.3RMB  ,一月50K以上的量
想想真有人能做出来

网友B:
我他妈遇上过8毛钱的,啥都不用理,有量,能充电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容分压那种的?

那倒不是,一个三极管RCC电路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C:
两个的输入压敏敏都未安装,3c嘛就当做个图标吧。如果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还是选正规点的AC适配器。图2还算良心的了,居然有熔断保险丝

网友:
算良心的了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他妈遇上过8毛钱的,啥都不用理,有量,能充电就行。

卧槽……
这是方案做的啊,这么丧心病狂……

网友:
见过一种usb的锂电池充电器,就几个二极管和电阻,简省到极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的输入压敏敏都未安装,3c嘛就当做个图标吧。如果是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还是选正规点的AC适配器。图2还算 ...

一根保险5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根保险5分钱。。

这种保险没那么便宜吧     一般用电阻替代

网友:
总的来说 有芯片 有变压器 算高档货了

网友:
已经不错了,有光偶,有431,你还想咋滴

网友E:
业内普遍都这样的啦!送认证的是一个版本,所有元件都焊齐了,而且都是有证的。
量产的就有N多版本了,一分钱一分货,给多几毛钱就补多几个元件给你咯!
电源类3C的关键元器件一般就PCB、X电容、Y电容、保险丝这些,关键件是不能随便换的,其他的元件就无所谓了。
每年年审的时候,准备好特制产品给领导们开箱验货,证书就保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业内普遍都这样的啦!送认证的是一个版本,所有元件都焊齐了,而且都是有证的。
量产的就有N多版本了,一分 ...

nnd上上周采购的服务器,装了两块2080TI,上面的0805电容缩了2/3,还剩一点点。。俗话说的拒保嘉的涡轮显卡。。

网友F:
没见过阻容降压的 电动车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阻容降压的 电动车充电器吧?。

见过34063方案的

网友:
还有8毛的, 这个NB, 是不是设计这个电源的人更NB呢.

网友:
感觉楼主位的电源已经不错了

网友:
现在国内的充电器产品做的都很垃圾

网友: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全用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阻容降压的 电动车充电器吧?。

这个还真没见过,不敢想像。

阻容降压?这么大电压电流,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