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开源----史上最强按键驱动

楼主(2019-08-31):
大家可曾听说过经典的3行代码按键扫描算法?
这个按键扫描算法我一直有在用,但都是零零散散的代码,去年在做项目的时候,为了考虑通用性,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封装。
该按键驱动使用事件机制上报按键状态,并解耦具体的按键硬件结构,理论上可以支持轻触按键和自锁按键,支持无限按键数量,一次扫描即可获取所有的按键状态。

- 支持单击、双击、长按
- 自动消抖
- 可灵活配置中断以及适配低功耗场景
- 支持按需组合按键
- 可扩展支持矩阵键盘
- C99 编写,支持裸机和任意 OS

源代码资源地址: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exibleButton

源代码中的按键扫描部分算法来自网络,仅有三行代码,非常精辟,值得学习,喜欢的朋友,不妨尝试用到自己的项目中,开源免费。算法来自网络,软件包也回馈网络,希望大家不再重复造轮子,以事半功倍。

还请各位大佬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A:
前排支持,我去看看咋样。过几天我也准备回报论坛,也开源一个论坛最强菜单架构。

网友B:
我觉得把switch全部改成if语句就更加好了

网友:
技术文章 要支持一下。

网友C: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不过硬件按键是否应该叫 key?
button 一般是 UI 上的按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switch全部改成if语句就更加好了

为什么?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我去看看咋样。过几天我也准备回报论坛,也开源一个论坛最强菜单架构。 ...

期待开源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再用3行那个代码,学习一下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我去看看咋样。过几天我也准备回报论坛,也开源一个论坛最强菜单架构。 ...

谢谢楼主的分享  也期待你的菜单框架!!

网友D:
还是希望莫大这有源码,不知道低功耗是怎么实现,特别是长按事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空试试

网友:
學習一下,感謝樓主的無私奉獻!

网友:
感谢分享,学些了

网友E:
记得坛子里有个状态机的按键扫描也很经典,我一直在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经典的都值得学习

网友F:
谢谢分享,那3行一直视为经典语句,一直都在使用,不知道这个驱动有没有提供类似键盘的机打输出事件,就是持续按下期间,固定机打间隔时间持续输出按下事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是希望莫大这有源码,不知道低功耗是怎么实现,特别是长按事件。

长按估计比较难了,因为通常情况下键盘命令有按下、弹起、按住(自动重复)。

网友:
写的确实不错

网友:
比较喜欢multibutton,有多击,可查询也可以回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我去看看咋样。过几天我也准备回报论坛,也开源一个论坛最强菜单架构。 ...

期待,我一直也想开源,无奈苦于两点:
1、如何能最大程度低消耗以及能兼容低性能8位机和32位机。
2、如何兼容多种显示场合,黑白、彩屏、数码管(当然严格来说draw不实现交给用户就好,但是这样又高了一点点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switch全部改成if语句就更加好了

他们两个在使用上还是会有些区别的,后面我反汇编出来对比看看如何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我去看看咋样。过几天我也准备回报论坛,也开源一个论坛最强菜单架构。 ...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不过硬件按键是否应该叫 key?

因为 key 的译意太广泛了,在驱动里也多是 button driver,没见过 key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希望莫大这有源码,不知道低功耗是怎么实现,特别是长按事件。

嗯,后面我镜像一份 源码包 过来

低功耗需要结合自己的低功耗特性,如果是 STM32 没有使用低功耗框架的话,可以接一路唤醒中断触发按键扫描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按估计比较难了,因为通常情况下键盘命令有按下、弹起、按住(自动重复)。 ...

低功耗后,可以通过按键触发唤醒,这样本次的按键事件会丢掉(仅用于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那3行一直视为经典语句,一直都在使用,不知道这个驱动有没有提供类似键盘的机打输出事件,就是 ...

当时考虑过 Windows 的按键处理机制,但是不确定其用途,没有加上,如果有需求的话,后面这里的按键事件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实现

网友:
感谢分享,MARK一下 +1

网友I:
重新学习一下,高手写代码都不喜欢写注解

网友J:
只想问下:readme.md文件格式是自己写的,还是用什么文件来做的?

网友:
感谢分享,今后就直接调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只想问下:readme.md文件格式是自己写的,还是用什么文件来做的?

在gitbub上创建仓库时自动生成的readme文档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在gitbub上创建仓库时自动生成的readme文档

我知道,我是说里面的格式,比如制表的哪些格式,不可能都是手打上去的吧!

网友:
MARK一下:史上最强按键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期待,我一直也想开源,无奈苦于两点:
1、如何能最大程度低消耗以及能兼容低性能8位机和32位机。
2、如 ...

期待楼主开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知道,我是说里面的格式,比如制表的哪些格式,不可能都是手打上去的吧! ...

Markdown语言,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Markdown语言,了解一下

多谢!

网友:
貌似很不错的样子,好东西

网友:
感谢分享,功德无量

网友:
学习一下,试着用一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后面我镜像一份 源码包 过来

低功耗需要结合自己的低功耗特性,如果是 STM32 没有使用低功耗框架的 ...

没看到源码。
低功耗的想法是,按键定时扫描,所以定时期间MCU是可能休眠的。这样低功耗的重点不是按键,是定时休眠的定时器管理才是难点。
对于低功耗的产品需要所有外设模块配合这种休眠管理模式。
期待你的佳作,一定要真正做过批量生产的低功耗产品才能体会。

网友:
感谢,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新学习一下,高手写代码都不喜欢写注解

我是新手,我写了注解给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源码。
低功耗的想法是,按键定时扫描,所以定时期间MCU是可能休眠的。这样低功耗的重点不是按键, ...

嗯,后面我尝试在 NB-IOT 里面做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知道,我是说里面的格式,比如制表的哪些格式,不可能都是手打上去的吧! ...

markdown 格式,全手敲,也可以使用 IDE,如 Typora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想问下:readme.md文件格式是自己写的,还是用什么文件来做的?

markdown 格式,全手敲,不过也可以使用 IDE,如 Typora 软件

不过习惯了之后,都不需要看渲染出来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down 格式,全手敲,不过也可以使用 IDE,如 Typora 软件

不过习惯了之后,都不需要看渲染出来的效 ...

原来如此!厉害了!

网友:
按键程序  MARK........

网友:
按键程序  MARK

楼主:
帖子发出去好像没法再编辑,就把源代码包放这里吧

网友M:
谢谢分析,收藏学习了,正好最近要做按键的处理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83楼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83楼打包

照顾下没有梯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分析,收藏学习了,正好最近要做按键的处理

有疑问或者好的点子,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 强烈支持

网友:
小白想问一下 如果使用结构体了 就一定要配合链表实现扫描 但是一定要把链表的指针放在按键的结构体里吗? 要不要直接新建一个链表结构 指针可以是void*型 这样可以通用所有的类 比如按键啊 灯啊啥的 然后做一个新的链表 在创建对象时候 直接把这个结构体添加到对应类里面 这样链表结构也可以按照面向对象的写法写 方法就是添加一个链表或者删除一个链表 或者插入链表什么的 这样会不会通用性更强一点? 枚举变量确定数组大小 学习了 感谢

网友:
markdown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按键模块,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疑问或者好的点子,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您好,我使用了你的按键程序,现遇到三问题,
1,双击触发无效,调试查看click_cnt值无变化
其他单击短按长按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注意到
2,我看代码目前最大支持16按键,我若扩到32按键只需更改如下代码就可以了吧?
#define MAX_BUTTON_CNT 32
static uint32_t keydata = 0xFFFFFFFF;
static uint32_t key_rst_data = 0xFFFFFFFF;

3,按键输入每个都需要一个函数,这个对于按键较多的不够友好,希望能优化为只需一个函数就好了,
我改了一下
uint8_t  (*usr_button_read)(uint8_t  buttonx);

,改完后按键高低顺序反了,这个不知道楼主有无考虑优化一下

网友: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支持,我去看看咋样。过几天我也准备回报论坛,也开源一个论坛最强菜单架构。 ...

期待大神开源!

网友:
已经开源了。查看我的帖子

网友(2019-10-19):
火钳刘明~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楼主的开源!

网友:
技术文章 要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起来真心不错,功能强大。用的时候没注意,哪三行,可否分析一下?

就是下面的三行代码:

    read_data = keydata^0xFFFF;
    trg = read_data & (read_data ^ cont);
    cont = read_data;

楼主(2019-12-25):
自从开源了 FlexibleButton 按键驱动,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关注,并应用到项目中。

同时,也有很多小伙伴帮助我修复了一些问题,提出了更多项目上的实际需求,因此,这几天准备迭代一个版本,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v2.0.0 版本正式输出了,下载链接: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exibleButton/releases/tag/2.0.0

  • 实现无限连击功能
  • 简化示例程序,增加组合按键演示
  • 整理代码
  • 按键结构体增加 id 属性,用于唯一区分按键
  • 按键结构体增加 max_combos_click_solt 属性,用于处理连击

欢迎下载体验。

## 获取

### Git 方式

```SHELL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exibleButton.git
```

### RT-Thread menuconfig 方式

```
RT-Thread online packages  --->
    miscellaneous packages  --->

  • FlexibleButton: Small and flexible button driver  --->

  •    Enable flexible button demo
                  version (latest)  --->
    ```

    配置完成后,输入 `pkgs --update` 下载软件包。

    ## 快速体验

    FlexibleButton 库中提供了一个测试例程 [`./flexible_button_demo.c`](./flexible_button_demo.c),该例程基于 RT-Thread OS 进行测试,硬件平台选择了 *RT-Thread IoT Board Pandora v2.51* 开发板。当然你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 OS,或者使用裸机测试,只需要移除 OS 相关的特性即可。

    如果你使用自己的硬件平台,只需要将 FlexibleButton 库源码和例程加入你既有的工程下即可。
  • 出0入0汤圆

网友(2020-01-28):
    看起来不错呀,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感觉分享,我也试过用面向对象方式封装按键状态机

网友P:
    好的想法,谢谢

网友Q:
    很早以前的农民讲习所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你写的还是好些,当时我嫌弃一个字节保存一个按键电平,太浪费了;另外为啥无按键事件不用0;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早以前的农民讲习所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你写的还是好些,当时我嫌弃一个字节保存一个按键电平,太浪费了; ...

    原本我也是打算将 NONE 防到 enum 的第一个,后面发现这样不利于索引和遍历,所有就放后面了。也有听多软件包是这么用的。

楼主:
    感谢支持,一起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想法,谢谢

    感谢支持,有好的想法建议,也可以交流

楼主:
    【更新日志】
    昨天更新支持了腾讯的 TencentOS-Tiny 的官方板卡 EVB_MX+,新增基于 TencentOS 的例程,欢迎体验 https://github.com/murphyzhao/Fl ... o_tos_evb_mx_plus.c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51上移植,单按键OK,组合按键还不行,正在调试。 对按键库做了点修改: 因为按键的时间参数是一样的,所以从结构里提取了出来,以节省RAM. 可以共用另外一个结构或用宏代替。

网友:
    不敢再回头看我第一个项目代码

网友Q:
引用 楼主:
    原本我也是打算将 NONE 防到 enum 的第一个,后面发现这样不利于索引和遍历,所有就放后面了。也有听多软 ...

    不懂,
    能举个例吗?
    不是if(keyread())吗?

网友R: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做了个针对于MCU裸机的开源代码,能否授权我将你的这个按键部分合到我的代码中,作为第三方代码使用。这个是我代码的链接:https://gitee.com/notrynohigh/BabyOS

网友S:
    史上最强按键驱动  学习下.

楼主(2020-02-28):
引用 网友Q:
    不懂,
    能举个例吗?
    不是if(keyread())吗?

    比如例程里面的这个遍历:

    1.     for (i = 0; i < USER_BUTTON_MAX; i ++)
    2.     {
    3.         user_button[i].id = i;
    4.         user_button[i].usr_button_read = common_btn_read;
    5.         user_button[i].cb = common_btn_evt_cb;
    6.         user_button[i].pressed_logic_level = 0;
    7.         user_button[i].short_press_start_tick = FLEX_MS_TO_SCAN_CNT(1500);
    8.         user_button[i].long_press_start_tick = FLEX_MS_TO_SCAN_CNT(3000);
    9.         user_button[i].long_hold_start_tick = FLEX_MS_TO_SCAN_CNT(4500);

    10.         if (i == USER_BUTTON_3)
    11.         {
    12.             user_button[USER_BUTTON_3].pressed_logic_level = 1;
    13.         }

    14.         flex_button_register(&user_button[i]);
    15.     }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史上最强按键驱动  学习下.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做了个针对于MCU裸机的开源代码,能否授权我将你的这个按键部分合到我的代码中,作为第 ...

    可以在开源协议的范畴内自由使用

网友:
    支持下 定义波

网友T(2020-03-29):
引用 网友E:
    记得坛子里有个状态机的按键扫描也很经典,我一直在用

    发一下连接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发一下连接

    我估计他说的是马潮老师那个按键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估计他说的是马潮老师那个按键状态机。

    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状态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