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SMT中DFM检查,+代表哪个极性?

楼主(2019-09-01):
在使用JLC的SMT里面DFM对发光二极管采用+,-来标识极性。那么请问+代表A还是,K?

DFM中二极管的+代表A吗?

DFM中二极管的+代表A吗?

网友A:
我也贴装过0805 LED,SMT标识的“+”,是二极管的正极,如果不对,自己旋转180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贴装过0805 LED,SMT标识的“+”,其实是二极管的负极。

是呀,我就是下了smt的单,我的丝印尖尖 是负极,但是DFM检查却显示+,向JLC人员求证!

网友:
刚刚看了新做的一款小批量,就是0805红色LED,贴个图,D9这样就是对的,个人理解,焊盘是二极管"+",贴片就选"+",就没问题。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看起来楼主的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看起来楼主的反。

是的,多谢各位的回复,还是想听听jlc官方的回复?或者简单一点,+,是不是代表电流流入方向,-代表电流流出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多谢各位的回复,还是想听听jlc官方的回复?或者简单一点,+,是不是代表电流流入方向,-代表电流 ...

一般来说,二极管等PIN2是Anode阳极或者可以叫正极,PIN1是Cathod阴极或者负极,一般标识PIN1为粗白线,对应二极管上的白线或负极标识。。
如果你PIN1是阳极,那么你封装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二极管等PIN2是Anode阳极或者可以叫正极,PIN1是Cathod阴极或者负极,一般标识PIN1为粗白线, ...

是的,以前没留意过led的封装,果然1对应K,2对应A是常见做法

楼主:
找到了LC的贴片标准,1脚是A,符号为+,2脚是K,符号为-

网友:
官方回复:

楼主:
看来还是和你们官方的标准 pdf也有冲突。用dfm检查了之后可以确定+ 代表A了。但是 1脚未必对应A或者K。
看也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过于纠结1,2,A,K了,其实根本不用,既然立创DFM标+ -,那你只要保证你的电路板二极管焊盘和DMF检查一致就可以了,如果不对就自己旋转一下。

网友:
工程核对方向,
  所有二极管(钽电容除外)“ - ”对着丝印有标识的方向(丝印里的,三角形指向,丝印框斜边,点,线条加粗,横杠~~~~~~~  除了标记“+”号的;
  钽电容,“+”对着丝印有标识的方向(丝印里的,丝印框斜边,点,线条加粗~~~~~~~  除了标记“-”号的;建议增加“+”标识!!;

  所有的“红点”都是器件封装上的标识点方向,不要认为是1脚(有些双色灯标识在3脚).光藕是红点对器件上的“+”标识。
不做丝印标识的,按下单的方向贴。

网友:
正代表A

网友D:
我关心的是这里旋转了,后面还需要加10块钱人工检查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关心的是这里旋转了,后面还需要加10块钱人工检查不?

说是收费,其实很多时候虽然人工帮你调整了,也没有收费,遇到过多次了,偶尔很少的元件会对不上,就被人工调整好了,有时候也调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是收费,其实很多时候虽然人工帮你调整了,也没有收费,遇到过多次了,偶尔很少的元件会对不上,就被人 ...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这里旋转了之后是不是后面就可以不用选人工审核了?
直接选择前两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F:
下午SMT确认时候,有个电阻,没确认好,下单付款完成后还可以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下午SMT确认时候,有个电阻,没确认好,下单付款完成后还可以改吗?

工艺工程有辅助工具,无极性的电阻电容, 基本都能自动纠正.      也有出错的时候,概率比较小, 几个焊盘相距比较近的时候,就不好分辨到底那个焊盘是它自己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艺工程有辅助工具,无极性的电阻电容, 基本都能自动纠正.      也有出错的时候,概率比较小, 几个焊盘相 ...

现在下单助手里面 能不能增加一个专属客服 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西单助手里面联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艺工程有辅助工具,无极性的电阻电容, 基本都能自动纠正.      也有出错的时候,概率比较小, 几个焊盘相 ...

你们软件可以可以改一下,只要没有付款 都可以随便改,现在的是把单一提后发现有点什么小问题都要重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艺工程有辅助工具,无极性的电阻电容, 基本都能自动纠正.      也有出错的时候,概率比较小, 几个焊盘相 ...

我觉得你们换料或者其他哪里还是有问题哦。我的晶振电容全给贴成100nF的退藕电容。还好是打样。 BOM识别位号电容都是对的。 结果回来的板子时钟始终有问题,发现电容颜色都和100nF的一样。后来电容一换就正常了。 一般pF 级电容和100nF的在颜色上貌似还是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