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EPOUT的正确使用很难吗?嘉立创预览变成一个洞!

楼主(2019-09-01):
我用3mm焊盘做螺丝安装孔,再用一个直径5.8mm的KEEPOUT的圆圈来禁止铺铜,我坚持出GERBER给嘉立创。

想问一下嘉立创:这个是不是算预览的错误,而板子仍然按GERBER去做?

很奇怪的是同样设计,放在板子四个边角预览正常,而放在板子中间就变成了大洞。

真不理解那些画板的工程师用机械层画外形就那么难吗?为什么总是以讹传讹的顽固坚持呢?

网友A:
麻烦上传图片看一下,可能是BuG让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上传图片看一下,可能是BuG让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上传图片看一下,可能是BuG让查一下

就冲这回复速度,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上传图片看一下,可能是BuG让查一下

请问按GERBER做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B:
出Gerber的时候不要出keepout层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Gerber的时候不要出keepout层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每个层都有对应作用,我们按正确方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上传图片看一下,可能是BuG让查一下

这个是同样设计,显示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外形没用Keepout层,理论不会有问题,当然选择确认生产稿确认一下,那是工程师处理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外形没用Keepout层,理论不会有问题,当然选择确认生产稿确认一下,那是工程师处理好的资料 ...

我用机械层1画外框的,谢谢回复,也许是预览BUG。

网友:
为了向这种恶习妥协,我都用Cutout来禁止部分铺铜。

网友:
像你这种场合,我一般不用keepout来禁止铺铜。我用polygon cutout(快捷键 t,v,t ),因为keepout层容易混淆。

网友C:
出gerber为什么要出keepout层呢,keepout不就是自己画图用的吗?

网友D:
.keepout做外形就是恶习?哪门子道理!

网友:
应该出一个规则,禁止keepout作为板框,板框层统一

网友:
傻,出GEBER的时候KO层不要出啊!你这个又没有生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epout做外形就是恶习?哪门子道理!

机械加工用的是机械层,只不过90%以上的情况下keepout和机械层相同,所以很多人就把禁止布线层当作机械层,这一层的作用是指定布线的范围。

网友:
KEEPOUT不做板框用,出gerber怎么还会有KEEPOUT?

网友:
用keepout做外形有20年了。

网友E:
存在就有道理,keepout做外框的好处,一般人不告诉他。

网友A:
楼主的客编是多少,我让工作人员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为什么要出keepout层呢,keepout不就是自己画图用的吗?

同样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要出keepout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客编是多少,我让工作人员查一下!

非常感谢!
还没到公司,到了后我让工程师报上编号。

这个贴子只是希望规范下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的正确使用,免得造成混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没到公司,到了后我让工程师报上编号。

嗯,我们要查一下BUG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存在就有道理,keepout做外框的好处,一般人不告诉他。

是敷铜不会被罗边吗?我习惯是发板厂出gerber,CAD做外框到机械1,再复制一个到keepout按需调整线宽~出gerber不出keepout,感觉keepout就是一个绘图辅助层,不用于C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们要查一下BUG是什么原因引起

您好!
客户编号:410249W
PCB名称:MT3506_TLE5012B_2019083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keepout做外形就是恶习?哪门子道理!

本回复仅脱离案例讨论技术,与楼主具体问题无关,特此声明。
-----------------------------------------------------
理解。keepout确实不应该做外形,这个错就是错。但是也许不至于称为恶习,毕竟有点刺耳。
其实真正的“恶习”是将不必要的内容暴露给板厂,包括keepout层、其他机械层等等。

发板(包括上传板厂的软件/在线系统)之前,第一步就应该把作为辅助线的层全部删去。
只要没有任何机械层内容引发迷惑,最终给板厂的文件用keepout层做外形,不是不可容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
客户编号:410249W
PCB名称:MT3506_TLE5012B_20190831

软件bug,马上安排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bug,马上安排修复

嘉立创的及时反馈态度让我很开心,这就是服务!

网友:
预览确实会有BUG,可以确认一下生产稿

网友H:
我都是外形用keepout+mechanical1      板内开孔用mechanical1    板内用keepout 拦截  铺铜   嘉立创打样多次  开孔之类的 没出过问题

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外形用keepout+mechanical1      板内开孔用mechanical1    板内用keepout 拦截  铺铜   嘉立创打样 ...

没有任何问题,就算有问题也没有任何争议,责任全在工厂!

网友:
板子内部开孔如果是规则图形 比如圆形或者椭圆 我习惯放置一个PAD  这样3D预览也能看得到 而且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回复仅脱离案例讨论技术,与楼主具体问题无关,特此声明。
----------------------------------------- ...

用KEEP OUT 做外形,敷铜是很方便,特别是异型的PCB 敷铜;

网友:
要开孔的我都习惯放一个焊盘,包括椭圆形的,没出过错,都是keepout做外形

网友:
这个事情谁也不要强迫谁吧,你的标注只能作为你的标准。

网友:
提醒一下,要回避“恶习”这个词。

网友:
如不会引起误解,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出gerber,只输出需要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