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10当工作站,多开程序系统非常卡顿的,教你一招

楼主(2019-09-01):
RT,Win10开一两个程序速度还可以,但是当工作站使,开几十上百个程序之后,系统自己就卡报销了!这是Win10的锅!是阿三的锅!

国外论坛做设计的2年前就遇到这问题了,我也被困扰了两年多了,开10个以内的程序不明显,开20个程序明显变慢,开30个程序已经慢到不可忍受了。电脑是服务器双X5670,192GB内存,GT730独显。

解决方法很简单,把阿三默认打开的CFG关掉:设置,安全,安全中心,应用和浏览器控制(App & browser control),Exploit Protection,干掉第一个CFG!重启之后立马恢复Win7的流畅!

事实证明,阿三出品,必属垃圾。波音737M8半年连续掉2架,Win10系统各种毛病,甚至不兼容旧的部分程序。

网友:
阿三上位 硅谷倒退

网友A:
试试看,刚装的win10,是比win7要卡

网友B:
阿三太厉害了,大公司坑都沾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刚装的win10,是比win7要卡

你还没开几个程序呢。你的卡要关掉所有动画效果——我从来都是禁用任何动画效果。哪怕它延迟了100ms我都卡到不能忍受。因此,诸如office2013及以上版本动画效果关不掉的,我用了一次就彻底废弃了,用回最后一版经典版2010。

网友:
没试过同时开那么多程序,现在一般的电脑配置。
office2016 在win10下是秒开啊,adobe dc pro也是秒开。
唯一从win7到win10保持启动速度慢的软件就是TI的CCS了。

网友:
应用安全本来就是有代价的,有时候代价还很大。。

网友:
192GB内存,好大啊!

网友:
怎么关,能相信说一下吗

网友C:
192GB内存够强大,这是开发什么产品,要用到这么大内存。

偶的16G内存都感觉是高速路的水平,估么着32G得是高铁的速度这192G不得是航天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2GB内存够强大,这是开发什么产品,要用到这么大内存。

偶的16G内存都感觉是高速路的 ...

你做工作站自然就用得到了。挂几个虚拟机,开30+个文件夹,开20+个网页,开5+个VS,开5+个ISE,再开10+个pdf,5+个记事本,5+个控制台,====,很正常啊。1080P屏幕下面拉满一行很正常。参考文档打开之后通常都不关的。正常情况下200+个进程很普通了,干活时都跑到过300+个进程的。

16G内存不够消耗,一个虚拟机就跑光了(我虚拟机16G起步,32G开发用)。不关CFG的话开30个程序win10就开始严重卡顿了。

我重申专指工作站用途。像一般的个人电脑用途就开几个程序,平时打打游戏的不用管也不会卡!你们离阈值还有十万八千里!

网友:
请问是第一个“控制流保护”吗?

网友:
百度了一下,https://tieba.baidu.com/p/550697 ... 752940&traceid=,看来是要关闭截图的那个设置。

网友D:
zan 回去试试。办公室电脑至今还是win8.1,没敢升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zan 回去试试。办公室电脑至今还是win8.1,没敢升win10。

8.1也一样。说是后期更新之后也被开了,卡得一13。

网友:
引用 楼主:
8.1也一样。说是后期更新之后也被开了,卡得一13。

我这办公室的8.1比家里的win10流畅得多
配置差不多,都是xeon e3-1231v3, 16G

网友E:
我的win10再也不会被迫升级了,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F:
LTSB没有找到上面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win10再也不会被迫升级了,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就怕到时候又爆出一个很厉害的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F:
LTSB没有找到上面的选项

早期的WIN10没有的。就是从17年开始被阿三加进去的。

网友G:
什么叫阿三?
没有批判的意思,指示觉得有些缩略语或者俗语,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H:
楼上,世上有两个国家:
一个说,最牛b的东西都是他的---棒子;
另一个说,他的东西都是最最牛b的---阿三。

网友:
楼上。最近兔子国也开始流行棒子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世上有两个国家:
一个说,最牛b的东西都是他的---棒子;
另一个说,他的东西都是最最牛b的---阿三。 ...

中国的传统都要被棒子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三太厉害了,大公司坑都沾满了

去硅谷访问,朋友告诉我硅谷的规律,公司只要有一个印度人上位,很快他的部门都会变成印度人。而只有一个中国人上位,很快他的部门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了,互相排挤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工作站自然就用得到了。挂几个虚拟机,开30+个文件夹,开20+个网页,开5+个VS,开5+个ISE,再开10+个 ...

开20+个网页?你这是20多个浏览器窗口,200+网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工作站自然就用得到了。挂几个虚拟机,开30+个文件夹,开20+个网页,开5+个VS,开5+个ISE,再开10+个 ...

你这机器满速运行,是否功耗要到5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阿三?
没有批判的意思,指示觉得有些缩略语或者俗语,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看的一头雾水 ...

很久以前,有一群戴厨师帽的人,长着长胡子,见到蓝眼睛,马上立正,然后叫:”阿sir!“,
于是很多年后,人们把这群人都叫阿三

网友:
确实管用,我的SOLIDWORK不再报内存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