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快克手柄热电偶类型

楼主(2019-09-01):
经过测试 在常温25度下,阻值是19欧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是东西是不是线性输出,还是说要查表呢

网友:
这种不知道,普通的焊台是K型,拿个表测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这怎么测啊,我也找了几张表,发现测量出来的对不上,我是直接测量常温下热电偶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怎么测啊,我也找了几张表,发现测量出来的对不上,我是直接测量常温下热电偶输出的 ...

找个恒温源,比如500度,用毫伏表测出多少毫伏,然后对照K,E,S,这几种传感器的温度毫伏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恒温源,比如500度,用毫伏表测出多少毫伏,然后对照K,E,S,这几种传感器的温度毫伏值,对比一下就知 ...

我只能测个常温了,手里有个测烙铁温度的,找不到恒温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能测个常温了,手里有个测烙铁温度的,找不到恒温源

找控温烙铁 调400度,做温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控温烙铁 调400度,做温源

目前是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烙铁设定到400度,测量热电偶两端电压
这个热电偶我在400度测量输出电压在10.4mv  还没找到对应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烙铁设定到400度,测量热电偶两端电压
这个热电偶我在400度测量输出电压在10. ...

你这个应该是K热电偶,你可能测量有误,400度16.398毫伏,E型的就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