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插件很紧,有推荐的润滑脂么

楼主(2019-09-01):
板对板连接器,插上去后很紧,拔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插座从板子上拔掉了。于是想到使用润滑的方法,请问一下有没有大虾推荐一个合适的润滑脂?既能轻松拔插,又不影响接触电阻的。接插件都跑的是低速信号,最快是千兆以太网的125M信号而已。其他都是单端。

网友:
润滑油不会产生接触不良吧

网友A:
是很容易把插座的塑料部分一起拔掉吗?
给插头和插座的塑料接触面涂抹少许正品WD-40试试。
它会轻微腐蚀塑料,这样就松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容易把插座的塑料部分一起拔掉吗?
给插头和插座的塑料接触面涂抹少许正品WD-40试试。
它会轻微腐蚀塑 ...

不是,板对板连接器都是表面贴片的,有时候会把焊盘连根拔起。有时候会从焊接的地方断开。

网友:
连接器设计问题?厂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B:
wd40的白锂基润滑脂,喷剂

除润滑之外,不腐蚀塑料,还能保护金属,但是需要金属触点压力较大,否则容易引起接触不良。
我的车辆各接口都喷了,绝大部分工作良好,除了两处产生接触不良,只好洗去,恢复正常。

网友:
WD40现在有精密电子专用的配方

网友:
找日本信越或者东京化成产的电子用润滑脂。

网友C:
楼主,这个合用不.....

网友:
配合问题,还是多参考别人设计这样才能做好

网友:
二硫化钼?

网友:
不是接插件问题就是焊接和设计问题。接插件插拔的力度应该是计算好的,不应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看看是不是选择公母头错了。建议选日系和台系的接插件再试试

网友:
铅笔涂涂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合用不.....

这个可以,我试过,插拔起来不卡顿,有快感

网友:
有种东西叫 导电膏 应该适合你,
不过这是治标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是焊盘设计问题吧。板对板连接器紧的话会有专门的固定孔或者固定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d40的白锂基润滑脂,喷剂

除润滑之外,不腐蚀塑料,还能保护金属,但是需要金属触点压力较大,否则容易引 ...

其实个人感觉 WD40 是很好的一个产品,但是它有两个副作用,第一是它会腐蚀金属。
第二是刚喷过导电性能会提升不少,但它极易沾灰,所以很快的又会造成二次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个人感觉 WD40 是很好的一个产品,但是它有两个副作用,第一是它会腐蚀金属。
第二是刚喷过导电性能 ...

怀疑你买的假WD-40。

网友:
插接件尤其是板对板连接器的插拔力是有指标要求的,这个可以从厂家连接器手册里获取,只要按照他标准焊盘设计就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否则就是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这个不是你野路子用润滑脂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种板对板连接器最好用日本进口的,不要怕价格贵

网友:
我宁可加强座那边,也不会去用润滑,可控性太差。鬼知道多久会干或批加工用量够不够。

在座那边点胶,点黄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个人感觉 WD40 是很好的一个产品,但是它有两个副作用,第一是它会腐蚀金属。
第二是刚喷过导电性能 ...

wd40是一个品牌,最出名最常用的是它的除锈剂,还有别的产品。

网友:
会不会是pcb设计问题,要不上图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wd40是一个品牌,最出名最常用的是它的除锈剂,还有别的产品。

哦,WD40还分不同种类啊。不好用或者多余的白锂基润滑脂,需要用什么清洗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WD40还分不同种类啊。不好用或者多余的白锂基润滑脂,需要用什么清洗掉呢? ...

https://item.jd.com/1358464.html

https://item.jd.com/1567960.html

还有其他专门的用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怀疑你买的假WD-40。

哈哈~ 我才怀疑你没用过真品,我于 1980 年经好友介绍就开始使用了,当时没假货吧?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啊!
后来买的 WD-40 也都是在北市第三大电子器件的店家买的,而这间店家老板就是我当时年轻玩在一起的老好友开的,连这都假?那不是没天理了?!
而后来也玩了几十年的油机航模,我知道这东西的好与坏处,我只是表达我用的感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40是一个品牌,最出名最常用的是它的除锈剂,还有别的产品。

估计我买的就是那除锈剂吧?!其他关连的产品倒是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合用不.....

人初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才怀疑你没用过真品,我于 1980 年经好友介绍就开始使用了,当时没假货吧?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啊 ...

你自己说的会腐蚀金属!
这可不是真货该有的特性!

网友:
  当然是  石墨粉  阿,,,又可以导电又可以润滑,,,,,,廉价的测试  用铅笔芯磨粉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说的会腐蚀金属!
这可不是真货该有的特性!

嗯,你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你是对的!

嗯,你知道就好。

网友:
看到很多人说用石墨粉,石墨粉什么实现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你知道就好。

唉~~ 好、好、好!...呵呵~

网友:
这个是插头润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