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字库IC?打字CN 18501JG

楼主(2019-09-02):
这个IC与 ARM  STM32F030相接,5脚接32的34脚、6脚接32的36脚,两脚上拉电阻,8脚电源,4脚地线,初步判断为字库IC,因为32边已经有存储器。

网友A:
加密IC  ATSHA204A
拍个pcb全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IC  ATSHA204A
拍个pcb全貌

IC全貌就是上图8脚IC 打字是一行CN  下一行18501JG

网友:
字库ic一般就是普通的25系列flash,写了字库重新打个标吧。。。GT23、GT30系列字库用编程器直接识别为GD25Q16

网友B:
不更像是普通24Cxx的i2c芯片吗?,7脚接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更像是普通24Cxx的i2c芯片吗?,7脚接地了吗?

没接地 8脚电源,4脚地线

网友(2020-03-14):
你好,请教下您,这颗芯片有确认好吗? 我们也在找,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地 8脚电源,4脚地线

你好,请教下您,这颗芯片有确认好吗? 我们也在找,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24C系列的存储器,7脚不接地是防写入的。

楼主:
是加密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密IC

品牌型号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密IC

在吗?能发协助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