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f卡还能不能再救一下

楼主(2019-09-03):
朋友的一样 tf 卡,里面居多照片。想让我抢救一下,

换了好几个读卡器,目前的情况是

* 通过读卡器插入电脑,有硬盘设备,见下图

* 但电脑的磁盘管理无法识别,

* 也就没有盘符,也就没有办法用网上的命令啥的,

* 卡是  三星 64G

问问各位大佬,这卡还有救吗,

我要是把它打磨开,能不能通道读flash的方式把 二进制读出来,

求资料,求帮助

---改错字

网友A:
到底是你的还是朋友的,是哪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你的还是朋友的,是哪种照片

看到这条回复,我思考了一下,这么把将会歪掉的楼扶正,算了

朋友的,一个抠脚大汉。照片是户外活动的照片。

我自己是不会把照片长期存在 tf 卡上的,这玩意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这条回复,我思考了一下,这么把将会歪掉的楼扶正,算了

朋友的,一个抠脚大汉。照片是户外活动的照 ...

用你的签名回复你最合适不过了,楼已歪

网友B:
用Winhex按扇区复制看能不能复制出来,不行的话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nhex按扇区复制看能不能复制出来,不行的话就放弃吧

大佬,我试了,无法访问,

方法: hex打开磁盘(网上找的一个教程)

网友:
磁盘精灵试下

楼主:
磁盘精灵(DiskGenius)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

这张卡的问题在于,在磁盘管理器里面无法识别为磁盘,并不是数据丢失了,我以前处理过因为病毒的数据丢失,这个可以用论坛的一个帖子的软件找回,这个成功过。

这次这个经验用不上了。

网友C:
虚拟机跑ubuntu试一下,也许linux下能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跑ubuntu试一下,也许linux下能识别呢

也试过 linux了,不过不是通过spi模式,是直接把读卡器接到了ubuntu下,比下 windows下惨,硬盘管理,直接打不开,

网友:
我的TF卡也是这样,插电脑上无法识别,插手机上也不能识别TF卡,求大佬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过 linux了,不过不是通过spi模式,是直接把读卡器接到了ubuntu下,比下 windows下惨,硬盘管理,直 ...

看下 dmesg 打印

网友:
电子卡 有可能一个脉冲就烧光,连数字区都完蛋了 机械磁盘毕竟还是钢的 想把里面的磁全消能量比较大

网友:
读出数据也不一点能还原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