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苹果手机通讯录错乱了

楼主(2019-09-02):
手机是iphone7p,最近陆续发现部分人的手机号码错乱了。譬如A人的号码跑B下面去了,B的号码不知去哪了。通讯录里大多数是正确的,部分发生错乱。
前天接了一个电话,显示是前同事的电话,实际接通确是现在老板,后来查了下,就是老板的号码不知怎么跑到这个前同事的名字下去了。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号码是错乱的。
崩溃....
网上搜索了下,还有挺多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不知跟最近一次系统升级有关系没。也就是2周前升级了一次系统

从iCloud将通讯录回滚到7月份的,验证了下几个出问题的号,都正常了

网友:
高端苹果还出这么低端的错误,无法想象啊,还说下一步把手机切换到苹果啊

接错打错电话还好啊,这要是发错短信不就尴尬了吗

网友:
从i6sp用到i8p,暂时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反而APP偶尔假死会出现。

网友:
暂时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12.4系统

楼主:
关键我不知道我这手机里头还有多少号码是错乱的。今天这个同事的号码手机里已经是177开头的了,我还特意查了下我会不会有当时存错的可能,我一个月前我微信上有转发这个号码给我另一个同事,看了微信转发记录151开头的,是对的,确定没存错。

网友:
错版手机,具有收藏价值了

网友:
如果很多人遇到了,那应该就是有这个问题。看样子不能随便升级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名片之类的APP, 可以读取和修改通讯录权限的, 我之前遇到过扫描名片的 APP, 识别不准,导致把号码存在了错误的人名字下。

网友:
有点吓人啊, 7P  12.4版本 暂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还能这样?
我之前从安卓通讯录导到苹果时,许多人名字顺序乱了, 刘AB, 王CD变成了刘BA, 王DC
也懒得改了,反正看到了也能明白是谁。

楼主:
一个更诡异的现象了。我刚才给王xx打电话,手机号151xx,他在开会,没接,给我回了个短信,我刚才也核实了对方是用151xx的号码回过来的。但是短信显示的人名是谢xx,谢xx现在存的档案名下的手机号是13x,压根没有151xx。

网友:
公司有人去香港买的水果机也是遇到通讯录错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名片之类的APP, 可以读取和修改通讯录权限的, 我之前遇到过扫描名片的 APP, 识别不准,导致 ...

没有名片软件 应该是系统升级后导致的。现在回滚到7月份的通讯录了,都正常了

网友:
我的是名片软件搞了的,查了下权限,把通讯录访问权限全部取消了

网友:
这么恐怖,看来还是不要升级新的系统。我手机不升级系统,用的中国移动的和通讯录,好像还好

网友:
我的是6,也遇到过通讯录号码丢失的情况,名字还在 但里面存的电话号码没有了

网友:
我的6月还是7月也错乱了,到现在还有没对上号的

网友:
我也错过一回,手机↑通讯录丢了。但从iCloud导入下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