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倡议: 撸嘉立创羊毛! 每个月征集两款适合给小孩玩的电子制作

楼主(2019-09-02):
嘉立创现在提供每个月2次5元24小时加急打样,包邮的服务。

这么好的羊毛,我们不撸就太浪费了。

我现在发一个倡议:  征集简单的电子DIY小制作,适合小孩子玩的。不用太复杂,简简单单的,最好有声光互动的,让小孩感兴趣的。

比如我前几天给小孩焊的,小孩就很喜欢:

一个2032电池,几个4脚的发光LED(可以发出红、黄、绿色),用电线接触不同管脚,发出不同颜色......

当然,这个是十分幼稚的制作,但启发小孩子对电子的兴趣却很有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思路可行,我就开一个分论坛专门搞这个活动。

欢迎更多坛友加入这个撸嘉立创羊毛、给小孩制作电子小玩意的活动中。

网友:
这个想法好

网友A:
想法很好
让小孩子玩儿还是算了吧
这个价格是含铅的

网友B:
可以考虑再加3d打印外壳,委托有买雕刻机的坛友统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
让小孩子玩儿还是算了吧
这个价格是含铅的

含铅又怎样?又不是吃的。

玩过后洗手就行。

你家安装了新风系统了吗?让小孩24小时呼吸没有过滤的空气其实比这危险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
让小孩子玩儿还是算了吧
这个价格是含铅的

撇开剂量谈毒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再加3d打印外壳,委托有买雕刻机的坛友统一加工。

对,需要外壳可以让有3D打印的坛友代工。或找淘宝店家帮忙。

网友C:
下一个版本要做按键,按不同按键,亮不同的灯。莫大的这种灯是rgb三色的,放三个按键,每个按键可以出不同颜色,然后双按会出另外的颜色,三按还有不同颜色,这样会更喜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个版本要做按键,按不同按键,亮不同的灯。莫大的这种灯是rgb三色的,放三个按键,每个按键可以出不同 ...

是的,有pcb就会做按键。

迟些我重新搞,然后教小孩焊接。

焊接的时候让小孩穿上长衣服,带手套,就不会怕烫伤。

网友:
好主意  一定参加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2。趣味儿童电子DIY

哪一个名字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需要外壳可以让有3D打印的坛友代工。或找淘宝店家帮忙。

建议单独买一个microbit的核心板,就可以自己设计与之接口的外围组件PCB(各种传感,驱动),然后小孩可以用stratch图形化编程做小制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有pcb就会做按键。

迟些我重新搞,然后教小孩焊接。

要用好的焊锡丝,千万不要用含铅的。
弄一个好的排风扇放到焊接的屋里,然焊接的烟排到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单独买一个microbit的核心板,就可以自己设计与之接口的外围组件PCB(各种传感,驱动),然后小孩可以 ...

好,这个方向交给你规划,带领大家。你有时间与兴趣?

你有时间,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B:
未成年的孩子,还是用软件引导思维,动手以硬件模块为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好的焊锡丝,千万不要用含铅的。
弄一个好的排风扇放到焊接的屋里,然焊接的烟排到室外。 ...

不用这么麻烦,有铅又又怎样?

小孩带着手套口罩,在阳台通风处焊接, 小风扇将焊接烟雾和气味吹走。

还有问题吗?

网友:
有兴趣哦,大小朋友一起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这个方向交给你规划,带领大家。你有时间与兴趣?

你有时间,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

这个时间有的,并且这个暑假就这么陪孩子在玩,三年级入门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成年的孩子,还是用软件引导思维,动手以硬件模块为主比较好。

各种方向同时进行。

网友:
顶      趣味儿童电子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么麻烦,有铅又又怎样?

小孩带着手套口罩,在阳台通风处焊接, 小风扇将焊接烟雾和气味吹走。

没有了

网友:
之前给孩子玩iPad上的编程王国完全通关了,都是最优方法过关的,所以确实要开始全面启动硬件软件结合的培养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好的焊锡丝,千万不要用含铅的。
弄一个好的排风扇放到焊接的屋里,然焊接的烟排到室外。 ...

不需要这么麻烦, 买个真品小米的滤芯,装风扇把烟吸进里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给停了吧

不会。袁生保证一年内不会停的。

另外,5元低价是对手先杀出来的。但对手仅仅实施一天就投降了,袁生乘胜追击。

网友:
趣味儿童电子DIY

网友E:
一个三色LED,三个限流电阻,串三个可调电阻。
小孩可以调各种颜色,应该会很感兴趣。

网友:
这个不错,大家可以互相交换创意,各自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三色LED,三个限流电阻,串三个可调电阻。
小孩可以调各种颜色,应该会很感兴趣。 ...

这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三色LED,三个限流电阻,串三个可调电阻。
小孩可以调各种颜色,应该会很感兴趣。 ...

我这个4脚的LED,我测试过,不能混合颜色的,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1。撸JLC羊毛

标题显眼,可以帮助jlc打广告

网友:
好主意,就叫 趣味儿童电子DIY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趣味儿童电子DIY,这个名字不错建议使用

网友:
就算停无所谓,如果能让小朋友感兴趣,提供动手能力,这点钱都不舍得出?

网友:
赞同,顶起来。嘉立创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
支持

趣味儿童电子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帮孩子撸JLC的羊毛

网友F:
支持,定位多大的小孩玩? 学龄前,小学1-3年级间?4-6年级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定位多大的小孩玩? 学龄前,小学1-3年级间?4-6年级间?

没有定位。不太复杂就行。

网友:
趣味撸JLC羊毛

网友:
DrawDio这种就不错,要能优化一下音色就更好了。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124

网友:
用上microbit可玩性会大很多。

网友:
趣味电子diy由jlc倾情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4脚的LED,我测试过,不能混合颜色的,效果不好。

应该要加导光片了。

网友:
少儿软硬结合,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应该还是 makeblock,然后如果要撸羊毛,可以去参考下dfrobot的套件,里面基本你想得到的电子模块基本都有,然后如果学习图形化Scratch或者py编程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国内一家叫七星虫,他们家卖的套件还是比较完整的还便宜做活动大概200的样子一套吧。

网友:
做个小型的10s计时,不知道小孩玩不玩。

网友G:
弱弱的提醒一下楼主,JLC为了不让淘宝店或其它公司拆单,好像制定了什么规则(时间久了忘记了),如果发现是同一款PCB的,尽管是不同ID下单,可能会触发防拆单机制,不允许下单。如果大家公布一款PCB后,大家都去撸JLC羊毛,极有可能会被JLC认为是某个淘宝店家或某个公司拆单行为,因为太多人去打样同一款PCB了。

编辑原因:修改错误字。

网友:
推荐指尖旋转LED

网友:
现在我拿pcb做测试设备的面板,就帮我开孔,印字。黑色的特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提醒一下楼主,JLC为了不让淘宝店或其它公司拆单,好像制定了什么规则(时间久了忘记了),如 ...

不要紧的,袁生没有这么小气,到时我们论坛的活动,我跟袁生打个招呼,放开限制,我估计袁生应该会放行的。

实在不行,还有变通方法,比如共享pcb库后,各人自己布线,pcb就不一样了。

网友:
好提议。万能板焊的,显得粗糙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趣味儿童电子DIY  合适 ;
估计群里的电工基本都在撸,所以。。。。

网友:
搞点简单的能3D打印的小玩意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2。趣味儿童电子DIY

网友:
强烈支持。可惜没有嘉立创的个人账户,公司账户不方便做这些。

网友:
趣味电子DIY

网友:
支持
趣味电子DIY

网友:
投票
趣味电子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我投票第一个

网友:
趣味薅羊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论坛叫什么名称好?

1。撸JLC羊毛

第二个名字比较好

网友:
这个提议很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提醒一下楼主,JLC为了不让淘宝店或其它公司拆单,好像制定了什么规则(时间久了忘记了),如 ...

嗯嗯,确实有这样的可能。

以前还有类似淘宝店铺,在论坛上开源的,直接制作PCB,然后销售套件的。

后期有几十款非常有意思的DIY制作,可以根据这些素材,做一个类似的孩子的课程了。

网友:
这个想法好,顶!!!

楼主:
热烈庆祝“童趣DIY" 分论坛成立,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023-1-1.html

网友:
已经定了啊。

网友:
这个支持。声,光,语音都加上,语音模块现在也很便宜。

网友:
用几毛钱的单片机,各种不同的显示,不同的声音,培养小孩的兴趣。

网友:
这个很好,支持

网友:
我小孩幼儿园时要上科学课,交了600块,最后发了个电池盒和一个灯泡,回来给我演示电流的朋友

网友:
我来提一个,通用红外遥控接收模块
一个MCU,一个红外接收头,甩出6-10个gpio,其实只要输出就行了。可以提供几个pwm输出。
做成邮票孔或者排针模块,然后接LED灯、小电机什么的,都行。遥控器用淘宝几毛钱那种MP3遥控器就行了,NEC协议,是个MCU都能解码。

或者做通用的NRF24L01遥控接收模块也行,但是遥控器就没有现成的了,做起来费点事。

网友:
我提供免费贴片

网友:
支持,可惜没太多时间

网友:
支持,看到分论坛成立了

趣味儿童电子DIY -> 童趣DIY

网友H:
一定要绑公众号才能享受5元优惠,不用微信的我已经无缘了……

网友:
儿童科学论坛,搞个数码管,加按键控制 显示数字

网友:
好几个月没打到5块钱的板子了,现在没有了吧,5块的活动,在家里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定要绑公众号才能享受5元优惠,不用微信的我已经无缘了……

我上次广州地铁扫微信关注,竟然是一部遥控汽车,还很大部的。以为是坏的,回去发现还很好玩。这东东至少100元啊。

微信关注5分钟后,我就将它删除了 :)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项目。我在童子军作志愿者,前一段时间搞一个科学活动,里面就有一个类似项目,用可调的红绿蓝led做配色,让小孩了解光和颜色的构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上次广州地铁扫微信关注,竟然是一部遥控汽车,还很大部的。以为是坏的,回去发现还很好玩。这东东至少 ...

我至少10年前就已经不注册任何国内即时通讯软件账号了,QQ号早有就继续用,微信没注册。

网友:
我小时候是从做一个门铃开始的,两个三极管的电路焊了无数遍就是不响,修电器的师傅也看不明白,搞了几个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上学放学,终于响了,那种激动无以言表。后来才知道那叫成就感。
第二步就是把这个电子门铃加个启辉器改的传感器检测水烧开。
个人觉得儿童要入门这个,喜欢是必须的,其次是要能够经历一个钻研的过程产生成就感。

网友(2019-11-19):
好主意,趣味儿童电子DIY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至少10年前就已经不注册任何国内即时通讯软件账号了,QQ号早有就继续用,微信没注册。 ...

以前可以用QQ号注册微信,现在都要用手机号码注册了

网友(2020-02-21):
这个想法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