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增加一个增值个性化服务“拼版不接受打叉板”

楼主(2019-09-02):
打叉板:就是PCB拼版生产中,存在坏板,PCB工厂为了区分坏板,通常在板子上打一下叉,被PCB行业俗称:打叉板!
嘉立创的拼版打叉板的机率很低,但是不代表没有,打叉板在PCB行业是允许存在的,允许存在的原因其实还是成本问题:如:你拼版假设为:一拼10,如不接受打叉板,只要坏了一片,则9片全部报废,而对于打叉板特别是不同的位置的打叉板则贴片非常困难(要跳过打叉),所以有时候部分或极个别客户不接受打叉板(因为有时候不了解PCB行业规则,有打叉板则会存在岐义)  针对这部分客户准备加一个个性化选项() 不接受打叉板,选了不接受打叉板的则加一定的比例价格来做为一种个性化服务!

网友A:
做板子就是交个朋友,靠附加业务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板子就是交个朋友,靠附加业务挣钱

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网友B:
我提个意见不一定对,是否改为“默认是不接受打叉板”的,这样费用就自然高上去,客户自己就会找,知道打叉板影响了费用。

对于老客户,是很容易搞定的。

好处是避免咱们明明有了这个选项,可是客户又没看到,产生各种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个意见不一定对,是否改为“默认是不接受打叉板”的,这样费用就自然高上去,客户自己就会找,知道打叉 ...

肯定,默认是不需要的,如果认是选择影响了费用,很多客开始是不管费用的,这种机率打叉板本来就少,那样肯定有人说换个借口收老客户的钱,出发点是多一个选择,为那些需要这种服务的提供一个窗口

网友C:
如果下单100大张拼板,选择不接受打叉板选项,是保证能收到100张,还是说有可能只收到99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下单100大张拼板,选择不接受打叉板选项,是保证能收到100张,还是说有可能只收到99张? ...

为什么只收到99张?

网友D:
如果少1张,JLC会马上补做一张顶上,这个对那些订单数量严格的客户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少1张,JLC会马上补做一张顶上,这个对那些订单数量严格的客户有意义

嗯,客户多了,诉求也多了

网友:
终于有这个选项了,贴片挑出打岔板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收到99张?

那就直接举例:比如客户下单100张(一张里面有多个拼板),工厂做了101张,发现有2张里面存在打叉板。你们如何操作?
1:只发99张。
2:补做,保证客户能收到100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肯定,默认是不需要的,如果认是选择影响了费用,很多客开始是不管费用的,这种机率打叉板本来就少,那样 ...

默认应该是允许打叉板,不然规则一出以后,默费用都上去了,会给人借机涨价的借口,默认就按老规则允许打叉板存在,有特殊需求的才选择不接受打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默认应该是允许打叉板,不然规则一出以后,默费用都上去了,会给人借机涨价的借口,默认就按老规则允许打 ...

对,默认应该是允许打叉板存在。

网友:
价格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直接举例:比如客户下单100张(一张里面有多个拼板),工厂做了101张,发现有2张里面存在打叉板。你们 ...

发99张,客有权要求补料或退少数的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直接举例:比如客户下单100张(一张里面有多个拼板),工厂做了101张,发现有2张里面存在打叉板。你们 ...

你说到另一个需求,不允许少数,个别客一片也不允许少

网友F:
>不允许少数,个别客一片也不允许少
It is absolutly needed.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允许少数,个别客一片也不允许少
It is absolutly needed.

对的,这个需求对有的公司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再三和袁总确认。

网友G:
刚刚做完一次小批量+SMT,下次可以试试,如果加钱选了不接受打叉板,是不是就能够保证SMT完成后一块废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这个需求对有的公司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再三和袁总确认。

嗯,这其实是两个个性化的选项
1)不接受打叉板
2)不接受任何数量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刚做完一次小批量+SMT,下次可以试试,如果加钱选了不接受打叉板,是不是就能够保证SMT完成后一块废板都没 ...

打叉板影响客户自己smt,如果你做板一起做smt就无所谓有没有打叉板了吧,最后都是要分单独的板子的

网友G:
有影响啊,如果我6拼,50块,就是300块板子,如果有打叉板,板子数量就会不够,打叉板SMT立创贴不贴我不知道,肯定立创也不会给补,当然数量就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影响啊,如果我6拼,50块,就是300块板子,如果有打叉板,板子数量就会不够,打叉板SMT立创贴不贴我不知 ...

做板都会多做,同等工艺下,能接受打叉板比不能接受的打叉板,符合实际数量的概率更大,何况嘉立创帮你SMT了呢,
就你的例子,50set板子,可能嘉立创做52set,假设有3set打叉板,如果不接受的打叉板,那么数量将是49×6,而如果接受打叉板,因为另外3set并不是所有拼板都打叉,所以3set得到6小片拼板完全是没问题的,而如果是在嘉立创做SMT,如果接受打叉板,给你的小板数量达到要求的几率要大于不接受打叉板的几率

网友:
>1)不接受打叉板
>2)不接受任何数量少数
1 and 2. Both are crucial.

网友:
叉板要单独包装,也不希望收到叉板,希望控制好品质,不知你们生产会按多少比例多做生产,最近收到的货一片都不多。,

网友:
如果是首单,希望多送一张,叉板也可以,做测架用,如下单多做,就是加一个数量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