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流表发现在小电流的时候,电压越大,采出的AD值大

楼主(2019-09-02):
做电流表发现在小电流的时候,电压越大,采出的AD值大,显示出来电流随电压变化变大,求教坛友这个情况,用什么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多小的电流?高端电流采样还是TIA?

网友:
看不懂
有图么?电压在哪?AD在哪?

网友:
估计是共模电压太大影响到ADC了

网友A:
楼主可分享原理么?小流检测范围是多少? 一直想做200mA到1uA的电流检测,误差10%都可以,但没成功过。两头不可兼并。

楼主:
毫安级别的,就是一个0.1欧姆的采样电阻,接到AD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毫安级别的,就是一个0.1欧姆的采样电阻,接到AD口

要加运放的!不晓得你的AD口是单片机还是ADC芯片

网友:
要求不高用1元左右的低功耗运放!低失调的!

网友:
100毫欧取样电阻在1A有100毫伏的电压降!10毫安也就数也就1毫伏左右!如果12位AD也就为1而已!廉价的方式用用运放低端采样!

网友B:
多看看ADI的设计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ADI的设计参考!

大神啊,膜拜

网友B:
不晓得你的AD口是单片机,还是A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你的AD口是单片机,还是ADC芯片!

12位AD的单片机,其实小电流精度无所谓,但是测出来值的不一致,比较麻烦,比较难搞

网友:
你想想!10毫安才1毫伏!还不够采样!同相比例放大10倍以上!可分辨数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分享原理么?小流检测范围是多少? 一直想做200mA到1uA的电流检测,误差10%都可以,但没成功过。两头 ...

ua级的你要切换采样电阻了。。否则不要想了。

网友:
取样电阻要用专用的!合金贴片或锰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分享原理么?小流检测范围是多少? 一直想做200mA到1uA的电流检测,误差10%都可以,但没成功过。两头 ...

这个可以用个孪生管做个对数放大,我FID就是用的这样的方案。

网友:
楼主您应该将采样的电路,搞成类似一般万用表可换档的那样,而不是一个 ADC 输入就来给量测全段的电压与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分享原理么?小流检测范围是多少? 一直想做200mA到1uA的电流检测,误差10%都可以,但没成功过。两头 ...

用半导体电路应该可以,纯电阻采样估计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半导体电路应该可以,纯电阻采样估计比较难。

哦?没听说过。有简易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