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用自来水+洗衣粉洗过板子么?

楼主(2019-09-02):
这么干,板子能好么

为啥有人会这么干呢

网友A:
洗衣粉、肥皂 板刷、自来水水冲,放心干。烘干就好。

网友:
自来水用过,洗衣粉没用过

网友:
以前修电视的时候由于高压静电会吸的电视里面很多灰,而且很黑,我都是直接接上自来水,冲干净。然后放一个星期再修。

网友B:
这是潮汕收洋垃圾的做法吧?洗洗把品相好的挑出来当翻新的卖,品相不好的锯了,下油锅,捞芯片。

网友C:
这不是用洗板水或者洗洁精+超声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粉、肥皂 板刷、自来水水冲,放心干。烘干就好。

主板洗坏了,你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用洗板水或者洗洁精+超声波吗?

超声波?你这设备挺高级,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D:
刚收了个洋垃圾樱桃3000,就是洗衣粉+自来水+刷子洗的,洗完放两天再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你这设备挺高级,多少钱一个呢

DIY 不贵

楼主:
可否把你diy 的超声波 洗板仪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收了个洋垃圾樱桃3000,就是洗衣粉+自来水+刷子洗的,洗完放两天再上电。 ...

樱桃3000多少钱买的?比普通键盘好用?

网友:
有运放的电路,自来水洗后很不稳定

网友:
可以的,现在的芯片还是挺耐折腾的,如果冲洗足够干净,影响基本没有

网友:
用自来水洗过主板和显卡,洗完放到暖气片上烤了一天,没法现什么异常

网友:
修变频器用自来水加洗洁精,大电容不粘水,很干净。

网友:
洗键盘用洗衣粉洗过,不过是拆了线路板的

网友:
这样板子不腐蚀吗?貌似洗衣服呈碱性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樱桃3000多少钱买的?比普通键盘好用?

60块钱,然后自己洗洗刷刷,加上飞线。
外观的话贴个汽车改色膜或者喷漆。
我买的青轴的,手感还不错。就是不敢放办公室,太吵了,会影响到同事。

网友:
用过肥皂,没效果

网友:
NaOH is your frien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潮汕收洋垃圾的做法吧?洗洗把品相好的挑出来当翻新的卖,品相不好的锯了,下油锅,捞芯片。 ...

学会一招,用油煮芯片。

网友:
我们PCBA那个小厂,就是洗洁精+自来水的,都没有漂洗,洗完直接风枪吹干。
但是没有长时间泡板子的情况,基本就是拿来就洗,洗过就吹,俩人配合一个洗一个吹

网友:
哈哈  日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会一招,用油煮芯片。

用油煮芯片,这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潮汕收洋垃圾的做法吧?洗洗把品相好的挑出来当翻新的卖,品相不好的锯了,下油锅,捞芯片。 ...

下油锅,里面放的什么油呢

网友F:
自来水试过,烘干好没问题。 但是没加过洗衣粉 这毕竟不是衣服。。。  一般洗衣粉都是碱性或酸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来水试过,烘干好没问题。 但是没加过洗衣粉 这毕竟不是衣服。。。  一般洗衣粉都是碱性或酸性的 ...

洗衣粉都是碱性的,对板子是不是有腐蚀作用

网友:
可以的,将板子用洗奶罩跟内裤的那种袋子装起来,然后放洗衣机洗,注意要选毛衣模式,加柔顺剂效果会更好,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是潮汕收洋垃圾的做法吧?洗洗把品相好的挑出来当翻新的卖,品相不好的锯了,下油锅,捞芯片。 ...

油锅里面放的是什么油?

网友:
十几年前电子厂就是这么干的,,,,很好用,加上太阳  日 日 日 干燥,,,,,,主要是为了,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油锅里面放的是什么油?

硅油?有铅焊锡180度,无铅焊锡227度,比焊锡熔点稍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
我用水加威猛先生洗过电磁炉的板子,关键是最后要漂洗干净,彻底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油?有铅焊锡180度,无铅焊锡227度,比焊锡熔点稍高一点就行了。

硅油最后不会有残留么?

网友H:
洗过.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汽油,汽车水.,都用过

网友:
洗不掉吧,还是洗板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洗过.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汽油,汽车水.,都用过

你板子很多么,用这么多清洗液

网友:
主板一年洗一次,CPU风扇打油,换硅脂

网友:
汽车水为洗车水,印刷厂专用的

网友:
一不小心打错了

网友:
自来水+洗洁精的路过……
松香还是挺难洗的……

网友:
以前用一种白色的焊膏,用开水冲。

网友:
>洗衣粉、肥皂 板刷、自来水水冲,放心干。烘干就好。
Compressed Air.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经常用高压水冲洗开关电源,大阳暴晒。

网友:
用洗洁精,中性去脂,用水冲洗,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