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边金手指连接器

楼主(2019-09-02):
请问连接板子对端的连接器厂家和型号是?

网友:
Molex有,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tb搜索:PCI-E  插座       大把大把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你设计的焊盘符合什么标准呀。
内存接口,显卡接口,PCI接口,AGP显卡接口……非常多的

网友:
805金手指插槽,间距3.96mm,适合大电流,每pin额定电流3-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