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胜利万用表VC86E 反人类换保险设计 拆到吐···

楼主(2019-09-02):
不知道坛友们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某天想测个电压、电阻什么的,拿起万用表后···   没电···  我·········
所以就想着买一个可以充电的万用表 淘宝搜了一下 因为之前一直用胜利的表 还不错
淘宝官方店里看了看有个带USB的 以为是可以充电的 也没详细看说明 三百多块钱
回来后发现不是···   就这样用吧  买了个充电的电池  换电池没那么勤快了 不过这货耗电也是够可以的

下面重点来了
万用表还有一种情况 应该会经常遇到  就是上次测完电流200mA档位 忘了拨回来 然后去测电压 直接保险就烧了  很常见的事情
还有就是一开始不知道电流那么大 一测偶尔也会烧保险
再有就是干活郁闷  头脑发热的时候也会烧
所以换保险是家常便饭
某一天···
买的胜利万用表VC86E保险烧了
换保险过程:
打开后盖没看到保险座
套拆掉还是没找到
翻说明书 也没找到
没办法 官网打电话找的客服 029-86045880
说需要拆开后盖
我把后盖打开 还是没看到
然后又打客服 客服说还需要再拆······
我的心中一万只草泥马路过
我给客服说“86E不算你们这最低端的仪器吧 这什么设计 换保险这么麻烦 ····”
还没说完  给我挂了  挂了 我去
这售后态度

上个换保险过程图 也给坛友提个醒 别买这货了 换个型号也行

网友A:
以前胜利表的转盘很容易接触不良,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

网友B:
其实一直用胜利和优利德这些国产表,杂牌山寨的也用过,精度和速度都能接受,就是换电池太频繁,奶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用胜利和优利德这些国产表,杂牌山寨的也用过,精度和速度都能接受,就是换电池太频繁,奶奶的 ...

是啊  太太太频繁 心累
就不能做个锂电池  那样多方便 容量稍微大一丢丢  用18650 14500 哪怕不可拆卸也行啊

网友:
应该去问淘宝客服

网友:
你这好拆多了,我上次一个示波表的万用表电流档保险丝烧了, 找了一圈,不知道怎么换保险是,问原厂,原厂说要返厂,才能更换保险丝。我艹它大爷,那个NC设计的,最后 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开,换了保险丝。

网友C:
很奇葩,居然放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用胜利和优利德这些国产表,杂牌山寨的也用过,精度和速度都能接受,就是换电池太频繁,奶奶的 ...

京东 买个 10块左右的试试.   也可能是我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奇葩,居然放这个位置

真不知道这设计的人咋想的,屁股后那么大地儿不搁

网友:
我用杜邦线抽出一根细铜丝当保险,现在把拨盘焊盘都烧黑了…

网友:
9V电池有镍氢的。
买FLUKE 15B吧,电池用两节五号电池而且很省电,经常等无法开机了才去看电池,有的会发现已经漏液了。。。

网友D:
昨天把XXX商城积分兑的表拆了,2个1.5V电池,一颗单芯片方案用黑胶封的,外围很简单表丢工地去了就不发图片了。国产表中最奇怪的用过是胜利的,不带自动关机功能,第二天发现电池用光了。现在一直用FULK18B 很省电也省心,就是表笔要1~2年换一对。

网友:
背面没地方了,放别的地方不放心

网友E:
我也有一台,300元买的。放一段时间了,开关不灵了,手感超差。这台表超不值,当时不如买个15B,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商城积分兑的表拆了,2个1.5V电池,一颗单芯片方案用黑胶封的,外围很简单表丢工地去了就不发图 ...

建议把商城名字打码,它的业务与论坛商业客户冲突。

网友F:
用2节锂电池串起来用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300元买的。放一段时间了,开关不灵了,手感超差。这台表超不值,当时不如买个15B,哎! ...

是啊  也不算太便宜 还贼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节锂电池串起来用效果不错,

这得破坏性改造

网友G:
看到君事频道里用胜利万用表检查战机线路的镜头,我不自觉的捏了一把汗!

网友:
不用破坏的,我就是搞2接500mA的串联, 弄个电池扣就行,比碱性9v电池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君事频道里用胜利万用表检查战机线路的镜头,我不自觉的捏了一把汗! ...

测线路通断,电压阻值等简单判断故障,普通的万用表就可以了,难道还要上七位半?

网友H:
要你来设计你想放在哪里?放背面岂不是要很厚的外壳?

网友:
国产表,一般测试还行,工程上都用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你来设计你想放在哪里?放背面岂不是要很厚的外壳?

设计不好就是不好 跟厚度没什么关系 尺寸肯定没什么问题
可以看看比这个便宜的表VC980,VC9805  比这个还薄

网友I:
有人用过众仪这个牌子的万用表吗?看网上销量挺多的

网友:
DIY两个锂电池装在后面,充一次电管用很久,
只要没电,一般桌面上都有可调电源,调到4.1V/1.5A限流很快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胜利表的转盘很容易接触不良,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

以前用胜利的转盘挂了,换了个自动量程的;然后发现自动量程的电源开关键又不好使了。。。郁闷了。。。。

家用,基本不用,就放那里都能放坏的

网友:
用什么表还是多数看公司预算,公司对研发的重视程度。

网友:
用过很长一段时间胜利表,再也不想用了。现在用F15B,要不就优利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300元买的。放一段时间了,开关不灵了,手感超差。这台表超不值,当时不如买个15B,哎! ...

15b用户在此,用了7年了。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把XXX商城积分兑的表拆了,2个1.5V电池,一颗单芯片方案用黑胶封的,外围很简单表丢工地去了就不发图片 ...

看到你说积分换表,我也去看了一下,竟然有张券免费送表

网友:
原来设计的不合理,新出的都改了,在国内一般使用还可以,比杂牌子的山寨表好得多

网友:
个人觉得胜利的表不太好,以前用过容易坏

网友:
优利德 还凑合 用着比胜利好点

网友:
用胜利快二十年,质量真心没有以前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用过众仪这个牌子的万用表吗?看网上销量挺多的

便宜,外壳很硬,参数标的好,没对比测试过。

网友:
这是专门的设计
为电工群体增加使用乐趣特设的

网友J:
USB接口不是用来充电,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J:
USB接口不是用来充电,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连电脑的

网友:
以前用过胜利,但是老坏。

自从换了福禄克  没换过电池,也没坏过,可能觉得贵,比较爱惜,少用。 哈哈  真香。

网友:
表盘经常接触不灵…

网友:
接触不良+1,感觉是弹片质量不好,时间久了就失去弹性了

网友:
  用9v电池的表,都是历史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