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回报论坛,开源一个自认为目前论坛最好用的菜单架构

楼主(2019-09-03):
        前几天发了一个卖我家自产猕猴桃的帖子,《我家的翠香猕猴桃上市了,需要的坛友看过来》,坛友非常支持,贡献了多一半的销量。
        我激动的无以言表,想送阿莫一箱表示感谢,发过一次短信发过一次站内信,不过站长故意不回复我地址,我也表示理解。怎么回报这个平台呢,想来想去,我决定把我认为最能拿出手的东西贡献出来,这应该也是阿莫最想看到的回报方式。

        接下来说一说我这个菜单架构,大家看到后可能觉得眼熟,对,我之前一直想做一个适合自己易用的菜单系统,所以参考了论坛所有菜单相关的帖子,提取其中的优点,加入自己的理解,改造出我认为非常好用的菜单架构,现在发出来,并带上讲解,欢迎大家探讨。
        首先看一下菜单视频,视频地址,这个作品是17年参加立创电子设计大赛的,得了个优秀奖。
        这个菜单系统会根据定义自动构建菜单层级,超时自动退回主界面,菜单值预览等功能。有些朋友要看图,我刚刚录制了一段另外一个项目的。

        然后看一下代码结构,大家就能有一定了解。

0主界面

1日期设置 (设置阳历,农历自动计算)
2时间设置
-----------2.1时间调整
-----------2.2 24小时制
-----------2.3 时间校准 (用于时间隔一段时间自动加减几秒,PS:DS3231的精度够了,完全不用校准)
3语音设置
-----------3.1 播报模式 (详细模式,简洁模式)
-----------3.2 播报时段 (设置几点到几点开启语音播报)
-----------3.3 音量
4温度选择 (选择显示的文档来自哪一个传感器,并且在每个传感器里面可以设置各自的补偿)
-----------4.1 DS3231
-----------4.2 DS18B20
-----------4.3 SHT30
5 显示效果 (目前使用的是渐变切换效果,感觉这个最入眼,什么滚动,百叶窗的个人不喜欢,留个接口后面慢慢加进去吧)
6亮度设置
------------6.1 亮度模式 (固定亮度或者自动亮度)
------------6.2 亮度标定 (设置自动亮度时,最高光线和最暗光线对应的亮度值)
------------6.3 环境亮度 (获取环境的最高和最暗光线值)
--------------------------6.3.1 自动学习 (24小时自动采集环境的最高和最暗光线值)
--------------------------6.3.2 手动采集 (手动采集环境的最高和最暗光线值)
--------------------------6.3.3 手动设置 (手动指定)
7 遥控设置
------------7.1遥控开关 (使用完遥控后可在此关闭遥控的响应,这样用遥控控制原设备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时钟了)
------------7.2 遥控学习
8 字体设置
------------8.1 字体选择 (选择时钟字体、菜单字体)
------------8.2 字体颜色 (选择时钟颜色、菜单颜色)
9 频谱 (暂时没做,接口留着,后面慢慢加)
-------------9.1颜色设置
-------------9.2 分频设置
-------------9.3 打开频谱
10 授时设置 (DS3231的精度足够,个人感觉不用浪费买个GPS或者网络模块进行授时,不过接口放在这里,可以在这里设置用什么模块授时,什么时候授时)
11 闹钟设置 (6组闹钟,可以单独设置周内的星期几响)
-------------11.1闹钟一
-------------11.2闹钟二
-------------11.3闹钟三
-------------11.4闹钟四
-------------11.5闹钟五
-------------11.6闹钟六
12 屏幕检测 (考虑到LED点阵屏幕会有坏点,所以加了个屏幕检测功能,红-绿-黄-三色循环显示)
13 还原设置
14 版本信息

这个菜单架构支持多级菜单,三级,四级,五级。。。接下来看一下菜单定义方式。汉字部分是菜单要显示的文字,数字部分表示菜单层级关系。0是主界面 ,1,2,3,4.。。是最顶层菜单,201,202,203是菜单2的下一级菜单,如果要给201时间调整下面再增加一级子菜单,只需要复制一行,把数字这里改成20101就可以了,要删除某一菜单也很简单,如果该菜单是最底层菜单直接删除该行定义就行了,如果有子菜单,可以通过改数字,把下级菜单提到上级。MENU_MODE_QUICKVIEW是我后来加的,意思是显示菜单列表的时候,是否在该行最右边显示菜单内的值,比如
闹钟一。。。。关
闹钟二。。。。开
这样就不用点ok键很快就可以看到总开关了,需要设置具体的值的时候再点ok进去设置。另外这个MenuNode结构体后面得再改造一下,现在的结构没有把常量与状态量分开存放,有些浪费RAM,后期改进。
BrotherNode_First、BrotherNode_End、BrotherNode_Prev。。这几个成员也可以直接在数组中定义好,但是这样一来,一个是得开发人员自己去填,容易填错,另外如果菜单加一个或者删一个,那前后的菜单都要改,所以这里直接都设置成NULL,有菜单内核自己去解析并赋值,目前这样我觉得耦合是最低的。

typedef struct _MenuNode
{
    const unsigned char* Title;
    unsigned long int ID: 26;
    unsigned long int Mode: 1;
    unsigned long int Status: 1;
    unsigned long int CurrentItem: 4;
    char* Message_String;
    struct _MenuNode* BrotherNode_First;
    struct _MenuNode* BrotherNode_End;
    struct _MenuNode* BrotherNode_Prev;
    struct _MenuNode* BrotherNode_Next;
    struct _MenuNode* FatherNode;
    struct _MenuNode* SonNode_First;
    void (*SetPageRun) (void* Para);
} MenuNode;
MenuNode MenuNodes[MENU_NODES_COUNT] =
{
    { (const unsigned char*)"主界面", 0,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日期设置", 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_Date},
    { (const unsigned char*)"时间设置", 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时间调整", 2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_Time},
    { (const unsigned char*)"24小时制", 2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24Time},
    { (const unsigned char*)"时间校准", 2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TimeCalibration},
    { (const unsigned char*)"语音设置", 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播报模式", 3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VoiceMode},
    { (const unsigned char*)"播报时间", 3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VoiceStartEnd},
    { (const unsigned char*)"音量", 3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Volume},
    { (const unsigned char*)"温度选择", 4,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DS3231", 4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nser_Ds3231},
    { (const unsigned char*)"DS18B20", 4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nser_Ds18b20},
    { (const unsigned char*)"SHT30", 4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nser_Sht30},
    { (const unsigned char*)"显示效果", 5,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时间参数", 5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DisplayTimerSet},
    { (const unsigned char*)"页面开关", 5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DisplayPageEnable},
    { (const unsigned char*)"版式选择", 5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PageSwitch},
    { (const unsigned char*)"亮度设置", 6,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亮度模式", 6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BrightnessMode},
    { (const unsigned char*)"亮度标定", 6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BrightnessCelibration},
    { (const unsigned char*)"环境亮度", 6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自动采集", 603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EnvBightNessLearnAuto},
    { (const unsigned char*)"手动采集", 603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BrightnessLearnManuel},
    { (const unsigned char*)"手动设置", 603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BrightnessLearnSet},
    { (const unsigned char*)"灵敏度", 604,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Brightness_Sensitivity},
    { (const unsigned char*)"遥控设置", 7,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遥控开关", 7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RemoteKeyEnable},
    { (const unsigned char*)"遥控学习", 7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RemoteKeyLearn},
    { (const unsigned char*)"字体设置", 8,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字体选择", 8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FontType},
    { (const unsigned char*)"字体颜色", 8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FontColor},
    { (const unsigned char*)"频谱", 9,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颜色设置", 9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分频设置", 9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打开频谱", 9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授时设置", 10,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GUI_Test},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设置", 1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一", 1101,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AlarmClock},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二", 110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AlarmClock},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三", 110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AlarmClock},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四", 1104,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AlarmClock},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五", 1105,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AlarmClock},
    { (const unsigned char*)"闹钟六", 1106,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etAlarmClock},
    { (const unsigned char*)"屏幕检测", 12,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ScreenLed_Check},
    { (const unsigned char*)"还原设置", 13,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RestoreDefault},
    { (const unsigned char*)"版本信息", 14,  MENU_MODE_QUICKVIEW, MENU_STATUS_NORMAL, MENU_PAGE_ITEM_DEFAULT,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NULL_MENU, &Page_VisionInfo},
};

说完菜单定义,接下来讲解一下每个菜单项点击OK键后的动作吧,可以看到上面每个菜单项的定义的最右边,关联的是该菜单项进入后的界面,有子菜单的菜单项后面都是NULL,菜单内核会自动显示子菜单列表。下面是声音设置界面,通过MenuRunInfo* MenuRunInfos将当前的键值、菜单位置状态传入页面函数,switch结构切换当前要调整的项。根据键值进入相应的分支,界面有改变后,在下面刷新界面。所有的设置页面可以定义到单独的一个文件中。我在Menu_Page.中定义着。

void Page_SetVolume (MenuRunInfo* MenuRunInfos)
{
#define PAGE_ITEM_VOLUME    1

    if (MenuRunInfos->CursorMenu->Mode  == MENU_MODE_QUICKVIEW)
    {
        return;
    }
    else
    {

    }

    switch (MenuRunInfos->CursorMenu->CurrentItem)
    {
        case MENU_PAGE_ITEM_DEFAULT:
            MenuRunInfos->CursorMenu->CurrentItem = PAGE_ITEM_VOLUME;

            if (MySettings.Volume > 10)
            {
                MySettings.Volume = 10;
            }

            MenuRunInfos->CursorMenu->Status = MENU_STATUS_HAS_UPATE;
            break;

        case PAGE_ITEM_VOLUME:
            switch (*MenuRunInfos->KeyCode)
            {
                case BT_KEYCODE_MENU:
                case BT_KEYCODE_MENU_RMET:
                    MenuRunInfos->flg_CurrentPage = MENU_CURRENT_PAGE_SET_LIST;
                    MenuRunInfos->CursorMenu->CurrentItem = MENU_PAGE_ITEM_DEFAULT;
                    MenuIf_ListShow (MenuRunInfos);

                    return;

                case BT_KEYCODE_UP:
                case BT_KEYCODE_UP_RMET:
                    if (MySettings.Volume < 10)
                    {
                        MySettings.Volume++;
                        //FIXME:SLF 2018-05-30 调整音量时播放试听音
                        MenuRunInfos->CursorMenu->Status = MENU_STATUS_HAS_UPATE;
                    }

                    break;

                case BT_KEYCODE_DOWN:
                case BT_KEYCODE_DOWN_RMET:
                    if (MySettings.Volume > 0)
                    {
                        MySettings.Volume--;
                        //FIXME:SLF 2018-05-30 调整音量时播放试听音
                        MenuRunInfos->CursorMenu->Status = MENU_STATUS_HAS_UPATE;
                    }

                    break;

                case BT_KEYCODE_OK:
                case BT_KEYCODE_OK_RMET: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if (MenuRunInfos->CursorMenu->Status == MENU_STATUS_HAS_UPATE)
    {
        Screen_Printf (0, 0, MySettings.FontCfg.FontType_Menu, SCREEN_COLOR_RED, SCREEN_UPDATE_NORMAL, "音量调整");
        Screen_Printf (16, 0, FontsType_DefaultMix, SCREEN_COLOR_RED, SCREEN_UPDATE_NORMAL, "1-10");

        if (MenuRunInfos->CursorMenu->CurrentItem == PAGE_ITEM_VOLUME)
        {
            MenuRunInfos->CursorMenu->Status = MENU_STATUS_NORMAL;
            Screen_Clear (16, 40, 24, 16, SCREEN_COLOR_GREEN, SCREEN_UPDATE_NORMAL);
            Screen_Printf (16, 40, FontsType_DefaultMix, SCREEN_COLOR_GREEN, SCREEN_UPDATE_NORMAL, "%d", MySettings.Volume);

        }

        Screen_UpdateImmediately (SCREEN_COLOR_ALL);
    }

#undef PAGE_ITEM_VOLUME
}

然后说一下使用,Menu.c文件是菜单内核文件,不需要修改。使用时先调用Menu_NodesInit (void),初始化各项菜单,并自动建立菜单层级关系。Menu_Loop (void)函数周期调用即可。使用KeyCode全局变量 传入键值。Menu_If.c是接口文件,MenuIf_MenuDispatcher函数不怎么需要改, MenuIf_ListShow (MenuRunInfo* MenuRunInfos)函数需要根据自己的显示屏幕改一下。然后就是定义菜单数组和写每一项菜单的页面函数了。传上我的文件,抛砖引玉,欢迎探讨。

网友:
感谢分享!!要是上些图片就更好了!
一直想弄一个12864的菜单模板。只是水平不够,取取经

楼主:
占楼发些菜单图片
不知道怎么做动态图,先传个静态的

网友A:
没想出菜单列表是什么样式,有图片会更好。

支持动态菜单吗? 菜单项会根据参数变化。

网友:
先占个座,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出菜单列表是什么样式,有图片会更好。

支持动态菜单吗? 菜单项会根据参数变化。 ...

可以的,运行时中调整一下 NextNode,PrevNode的指针就可以了

网友:
先占楼  吃资源情况如何

网友:
看上去不是个简单的菜单结构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支持触摸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不错,支持触摸屏吗?

我没试过,不过原理上是可以支持的,可以把触摸触摸坐标先转化成键值,所有的东东,只要映射到菜单按键的键值,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
期待已久,代码很整洁,给楼主点赞

网友:
每一次变动,都是全屏刷屏吗?

网友:
最近开源的帖子变多了,挺好的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是我要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运行时中调整一下 NextNode,PrevNode的指针就可以了

不只是名称的改变, 还有菜单项数量的改变。 比某项菜单有3个子菜单,参数变化后,该项菜单可能变成4或5或6个子菜单,,这种支持吗?

网友:
MenuNode MenuNodes[MENU_NODES_COUNT]
感觉这种形式看得好头疼....几十个页面凑一起了。
另外,动图可以LICEcap做。

网友:
这个挺好,适合做简单功能设置

网友C:
借题问下, 商业点阵显示大屏,例如外墙上那种彩色LED电视墙, 是怎么联在一起的?   数据也是类似595串行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名称的改变, 还有菜单项数量的改变。 比某项菜单有3个子菜单,参数变化后,该项菜单可能变成4或5 ...

可以实现的,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最简单的就是在定义的结构体里面加上使能的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题问下, 商业点阵显示大屏,例如外墙上那种彩色LED电视墙, 是怎么联在一起的?   数据也是类似595串行 ...

以前的这种小分辨率的屏用的是595,现在那种全彩高分辨率的,好像用的都是FPGA

网友:
最近水贴少了,开源多了,挺好
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辛苦了。十几年前我一直想完善产品的那个菜单,因为懒,一直没改進。

我当时是想做成可以自己增加或修改菜单的。

网友:
支持键盘输入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_^,还有这样汇报论坛的,不错,我喜欢。

网友D:
支持同层菜单多页面显示吗?
是滚动方式还是刷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同层菜单多页面显示吗?
是滚动方式还是刷屏方式?

支持,
是刷屏方式

网友:
很专业的样子,先收藏了,以后估计用得着,感谢分享

另外,还有没有更简单、简洁的菜单这个有点复杂,没法一目了然呀

网友:
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
核心还是傻孩子那套机制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复杂

网友:
美好得一天,从此贴开始

网友E:
你好,请问下可以转载吗,会注明作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下可以转载吗,会注明作者,谢谢!

不好意思,仅为坛友福利,而且我里面好的东西没有删。

网友:
mark研究过菜单

网友:
之前的用过, 很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看了你的代码感觉会很费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这种小分辨率的屏用的是595,现在那种全彩高分辨率的,好像用的都是FPGA ...

谢谢:)

但感觉 用595和FPGA在通讯上,还采用相同的串行通讯协议,则在刷新率等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呢,
除非FPGA采用某种高速通讯协议, 否则这种串行的一个一个的级联, 效率低,刷新频率也很难上去.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
不错的屏幕菜单架构

网友:
這架構不錯,有時候只是要文字型菜單,這個就很直觀了。

网友:
菜单结构 Mark

网友:
楼主强大 感谢分享!先mark了

网友F:
做一批硬件,在配上你的程序,我们可以再支持一下你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批硬件,在配上你的程序,我们可以再支持一下你哦,哈哈。

嗯嫩,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上优秀的菜单系统层出不穷

网友:
追贴去买你家猕猴桃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G:
感谢分享,看你家猕猴桃口水都流下来。
顺便菜单代码能否整个小工程文件,单个文件看不懂。不好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看你家猕猴桃口水都流下来。
顺便菜单代码能否整个小工程文件,单个文件看不懂。不好跟踪 ...

还没弄小工程,这个是从大工程里面拆出来的。

网友:
我第一个菜单程序就类似这样干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声 unsigned long int Mode: 1;中冒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表示只取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