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M6603-3.3使用中遇到电流大的问题,请用过的大侠帮忙看下

楼主(2019-09-02):
设计初衷:产品上的主控芯片VCC是在3.3V供电的,选用的是纽扣电池供电(纽扣电池,满电3-3.1V左右,能放电到2V),预估芯片满负荷运行的时候最大电流也不超过5mA,就选了SGM6603-3.3这个芯片来做电源转换。

贴片验证:按照手册的推荐设计,贴片在板验证,电容电感也都是按照推荐的值选用的;
测试:输入3V的情况下(用直流电源模拟输入),实际输出3.3V,但是电流特别大,能到100mA以上,而且跳动很厉害。
          如果去掉这个芯片后,短路VIN和VOUT,实际电流就恢复到正常的水平,推断应该是这个电源芯片的异常,换了几个新的芯片,现象都一样。

求助:实际上反复确认了多次,基本都是按照厂家设计进行的,没有明显差异;
         还请用过的大侠帮忙看下可能的原因,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感觉是pcb封装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pcb封装画错了

核对过封装了,没有问题。从测试的电压看能出3.3V,应该也是没问题。
不过电流特别大,是不是自激了,不知道怎么验证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在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效率特别低。
手册中有曲线图。

网友C:
10uF电容并联一个104试试,以前遇到7805自激,加上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在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效率特别低。
手册中有曲线图。

是的,这点之前考虑到了,输出3.3V只有60%的效率,不过输出3V的时候差不多90%效率,纽扣电池的电压是3V-2V这个区间,感觉是能满足。当然也是需要实测验证下,不过100mA这么大的电流确实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uF电容并联一个104试试,以前遇到7805自激,加上电容就好了

感谢!
厂家推荐的没有0.1uF,我也就没试过,稍后我试下。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波形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2021-06-2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