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四个锂电池燃烧事故的视频,其中一个是示范视频。

楼主(2019-09-0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0MTIyNzQ4N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0MTIyOTc0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0MTIzMDU4NA==.html

那个示范视频估计是因为有景车所以被优酷屏蔽了,这里就上传来。

网友:
收藏了,谢谢,警示教育啊

网友:
铁锂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万一铅酸被烧了改用神马灭火器?

基本上没啥忌讳吧,都可以。电瓶本来有水也没见过电瓶起火,bm的到是有。

网友:
好像第二第三都是18650

网友:
第一个平衡车貌似也是18650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没啥忌讳吧,都可以。电瓶本来有水也没见过电瓶起火,bm的到是有。 ...

铅酸不会起火。。

网友:
靠 第二个太猛了吧,灭火器都喷不灭

网友D:
示范那个才牛,泡在水桶里都灭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范那个才牛,泡在水桶里都灭不了

锂在水里是能烧起来的

网友:
锂电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范那个才牛,泡在水桶里都灭不了

感觉锂火就是传说中的三味真火,水土不灭

网友:
锂电用灭火器好使吗,求科普一下
正常火灾,用干粉灭火器可以隔绝空气灭火,锂电不懂了

网友:
我做过类似最后的一个实验  1200mah的聚合物锂电,扎露了   烟很大    不过没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不会起火。。

是不会起火,  但也会爆...威力也不小...

网友:
看了这些视频,用锂电池都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好多年前曾经给康佳非智能手机充电,炸飞到天花板

网友:
第一个像一个炸弹一样

网友:
第1,2,3个,各是什么物体?

后记:看清楚了,都是电池小车。

网友:
这种不正规的小车太多了。

网友:
靠,不充电也会爆炸啊。孩子的心理阴影面积不小了

网友E:
昨晚遇到的电单车着火,那人骑着骑着的时候,屁股下面的线就着火了,于是就停到路边,

只需要10分钟就变成下面的样子了

网友:
我16年那个电池,算是燃烧的非常温柔了......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家里备个水基灭火器还是必要的

网友F:
锂遇到水会燃烧,遇到空气中的水就会严重冒烟,如果大量聚集就会燃烧,如果放水里就更火爆了……这个是剧烈的放热反应,用水是灭不了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昨晚遇到的电单车着火,那人骑着骑着的时候,屁股下面的线就着火了,于是就停到路边,

只需要10分钟就变成 ...

这个应该是铅酸电池的, 为什么也能烧那么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铅酸电池的, 为什么也能烧那么快呢

这种样式的也有锂电池的。不过就算是铅酸的,电动车外壳估计也不阻燃,都是塑料,烧起来还不是很快

网友:
看视频,用书用沙子都灭不了,怎么灭火?

网友:
铅酸电池时因为充电的过程中会释放氢气,遇明火就会烧,在小空间才会炸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话说万一铅酸被烧了改用神马灭火器?

正规铅酸电池不会起火,首先是铅酸电池外壳要符合阻燃标准,其次铅酸电池有泄压孔,第三是铅酸电池充电时会产生少量的氢气和氧气还有部分的硫化氢气体,除非大量铅酸电池一起充电,才会考虑通风防止氢气积累后爆炸,家用少量铅酸电池根本不需要考虑水解氢气的问题

网友I:
十年多以前,闲的没事想看看锂电池的内部结构,打开后就象电容器似的有好几层很长的材料卷成的卷儿引出两个电极。看也没什么新鲜玩意儿也不懂。顺手扔到屋门后面了(单位里我们平时扔垃圾的地方)。大概有几秒钟后发现那个地方冒烟了,还说是谁抽烟没掐灭就扔到这了,抄起水杯就泼过去,这下不得了,扑的一下火苗起来了,赶紧用脚乱踩万幸踩灭了。才意识到不是烟是锂电池的原因,而且还和水有关系。直到前两年在电视上看了《原来如此》关于锂电池安全的那期节目更加验证了我的猜想。现在我对锂电池还有恐惧感。教训那。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正规铅酸电池不会起火,首先是铅酸电池外壳要符合阻燃标准,其次铅酸电池有泄压孔,第三是铅酸电池充电时 ...

所以我的电驴买的铅酸电池的,虽然重,但安全啊

网友:
锂太活泼了,见了空气就发飙,怕怕

网友:
小电驴不敢改锂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十年多以前,闲的没事想看看锂电池的内部结构,打开后就象电容器似的有好几层很长的材料卷成的卷儿引出两个 ...

无知无畏,20多年前我上小学时在课桌缝隙上把类似cr2032的纽扣电池折弯打开,然后倒了点水进去,剧烈反应。后面上初中学了化学才知道那是锂元素,现在庆幸那是个小纽扣电池而不是大的锂电池。感觉知道的越多担心也就越多。

网友:
第一个是玩具电瓶车?里面有几节电池啊,这么可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所以我的电驴买的铅酸电池的,虽然重,但安全啊

小黑猪,铅酸可以快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黑猪,铅酸可以快充么

呃呃呃,不能。

网友K:
你用的电驴啥牌子?续航多少公里?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电驴啥牌子?续航多少公里?

雅迪的。48V32Ah的电池。续航夏天60公里没问题,我都是满把,最高速度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雅迪的。48V32Ah的电池。续航夏天60公里没问题,我都是满把,最高速度跑。 ...

如果锂电,续航多远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锂遇到水会燃烧,遇到空气中的水就会严重冒烟,如果大量聚集就会燃烧,如果放水里就更火爆了……这个是剧烈 ...

锂电池着火首要是降温,用水冷可以冷却使之降温,所以小型锂电池着火用水是对的,用尽量多的水~
燃烧需要可燃物和氧化剂,锂电池自带这种两种原料,所以不需要外部空气或水都可以自己快速燃烧甚至爆炸。
如果不是外力物理损坏,锂电池燃烧之前一般会温度比较高,高温又使得电池不稳定,降温有助于阻止燃烧扩散。

这里有更猛的视频,9月9日深圳西乡烧了六七十辆电动车并烧掉旁边三辆汽车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79889

网友:
都是锂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锂电,续航多远呢

肯定差很多,但具体能差多少,不太了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锂电池着火首要是降温,用水冷可以冷却使之降温,所以小型锂电池着火用水是对的,用尽量多的水~
燃烧需要 ...

烧了这么多,保险公司能赔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了这么多,保险公司能赔多少?

保险会赔吗?

网友:
不是有车险么

网友:
特斯拉,crv混动,都是锂电的!看了视频屁股底下就是一个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