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中使用C block有什么前提吗?

楼主(2019-09-03):
我在PSIM仿真中使用C block来实现SVPWM控制。在仿真的部分电路中C block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放在完整系统中C block没有输出,即使直接给输出赋值也没有输出。我想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肯定自己原因.

网友A:
注意0时刻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0时刻初始值

,还是没能找到原因。将图中三相PWM发生器删除之后C block就能正常输出。是不是模块之间有冲突,不能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能找到原因。将图中三相PWM发生器删除之后C block就能正常输出。是不是模块之间有冲突,不能联用 ...

我在仿真的时候,在0时 赋个初始值 ,C BLOCK块通过条件判断避开0时间点。个人估计和程序迭代过程有关。

楼主:
能方便给个简单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仿真的时候,在0时 赋个初始值 ,C BLOCK块通过条件判断避开0时间点。个人估计和程序迭代过程有关。 ...

能方便给个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