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膜过滤的水为什么电阻比较低?不说纯水不导电吗?

楼主(2019-09-03):
前天,村里来了一群表演节目推销净水机的人,推销志高净水机,型号是志高cg-ro-hr101。带来的产品被村民一抢而空。然后,我怕是假货,就自制了一个水电阻测量器,以我家的华帝净水机做为比较,测量水阻。
然后就得出结果如下
80米深井水,电阻0欧
家中自来水,0欧
单位的大桶水,包装上面只写着饮用水,3K欧
家中华帝净水机(RO膜),作为对比机器,600欧
推销的志高净水机(RO膜),700欧(没拍照片)
不是说纯水电阻无穷大吗,为什么RO膜过滤的水电阻还这么小,还没有桶装水高?
现场没有蒸馏水,没做蒸馏水电阻的测量。

楼主:
我用两片金属片,平行放置,中间隔离一个小缝隙做为电极,来测量水阻

网友:
RO膜滤芯会把水里面的矿物质给过滤掉,如果测的水电阻这么低那肯定哪里出错了,理论上纯水的电阻时无穷大

网友:
是不是最后一节有椰炭来改善口感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测的有问题,怎么可能是0欧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测的有问题,怎么可能是0欧姆呢!

0欧姆是说在万用表这个档位下,小于最小分辨率了。好比表笔短路,用大量程测肯定也是零,但不能说明线组不存在

网友:
纯水你喝吗?

网友:
并不完全纯净,比大型商用机纯度底多了,

网友:
这种方法检测不靠谱 改用蒸馏方法比较吧

网友:
一般RO的最后一级会添加矿物质改善口感

网友:
因为RO出来的水并不是纯水

网友B:
用TDS测试笔呗,几十块钱,比万用表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TDS测试笔呗,几十块钱,比万用表靠谱。

对,TDS笔很便宜的。
给你几个参考值,农夫山泉一般是36,怡宝是0,家里自来水从100多到500多都有,我家用了六年啥都没换的RO反渗透,去年是14,今年22了,应该要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TDS笔很便宜的。
给你几个参考值,农夫山泉一般是36,怡宝是0,家里自来水从100多到500多都有,我家 ...

500多也太高了,我在北京,130左右,其实已经算高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多也太高了,我在北京,130左右,其实已经算高的了。

您在北京哪个区域,不同区域,值是不一样的。南水北调以后,亦庄的降低了不少,刷碗晾干后已经没白色的水碱印了。
石景山甚至不同小区都不一样,有的有明细改善,有的基本不变。我估计不变的用的还是深井水

网友:
RO过滤后面怎么可能是纯水,楼主想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在北京哪个区域,不同区域,值是不一样的。南水北调以后,亦庄的降低了不少,刷碗晾干后已经没白色的水 ...

我在海淀,紫竹桥这边。估计应该是京密引水渠来的水吧,也可能是南水北调的水?

据说小汤山那边是著名的高砷高氟地区。。。

我在家一般只喝楼下饮水机的水,2元一大桶(7.5L),测TDS基本都是0或个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海淀,紫竹桥这边。估计应该是京密引水渠来的水吧,也可能是南水北调的水?

据说小汤山那边是著名的 ...

其实楼下饮水机和自家装,各有利弊。
楼下的有人维护,TDS测过再烧开就放心了,只是打水麻烦点,还需要烧开,否则时间长了水桶可能二次污染有黏菌繁殖
自家的使用方便,但是定期维护,我用了六年都没换芯,到现在用起来有点疑神疑鬼的,怕哪天设备坏了,换芯都不行

网友:
你实验的方法可能有一些问题。另外,纯水也导电,但是电阻率比较高的,所以高压直流输电上面,用纯净水制冷交换热量。

网友D:
从结果看相对值很合理不是吗?

净水和自来水电阻最小;
大通蒸馏水电阻最大;
过滤水电阻介于中间,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结果看相对值很合理不是吗?

净水和自来水电阻最小;

大桶水是7级过滤。我家净水机是三级过滤。
TDS笔是测量水的电导,我用万用表测的是水的电阻。
我的万用表最小能测0.1欧电阻。为什么井水水的电阻能小于0.1欧 ,是因为我做的电极片间隔很小,面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