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液晶屏有使用寿命,那工业产品,还适合用吗

楼主(2019-09-03):
OLED, LCD, TFT,数码管.段码屏......搞不懂都叫什么了,这些使用寿命怎么样

比如OLED,,厂家,说是一万个小时,24小时工作也就一年左右时间,,工业产品基本24小时工作的,,那还能用这些东西吗...

网友:
说的好像工业品都没有显示似的

网友:
一般显示屏评价寿命的方法是点亮多长时间后,光学参数衰减到一定比例。实际上没办法等这么长时间,都是用可靠性实验方法估算

网友A:
电解电容几千个小时!

网友:
OLED固定显示的情况下很快就烧屏了

网友B:
搭车问一下,DIY电子钟的话,哪种显示逼格高点,辉光管除外

网友:
工业屏的液晶背光一般都是5W小时到15w小时的。耐低温和抗冲击参数都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DIY电子钟的话,哪种显示逼格高点,辉光管除外

立体旋转彩色LED+放动漫。

网友:
寿命到了正好更新换代,要不搞工业产品的不得饿死

网友C:
液晶的寿命还是很长的, 买的20多年前的电台显示都还可以啊,还有vfd的, 又不是1天24小时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的寿命还是很长的, 买的20多年前的电台显示都还可以啊,还有vfd的, 又不是1天24小时全开的 ...

我说的就是24小时全开的,工业应用,基本24小时不停机的,.特别是配电柜里面用的,基本安装好后,柜门一关,不出问题是不会开了

不过好像电表几年也没看过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段码的更耐用..

我产品有的用的了OLED,有的用了串口屏,基本属于这种,不出问题不会断电的那种,心里没底,,在想要不要做一个显示开关功能,,要看的时候,按键把屏点亮..离开操作几分种关闭

网友:
小区 监控室 工业屏 24小时开机  已3年了,没得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DIY电子钟的话,哪种显示逼格高点,辉光管除外

其实  我倒是觉得   显示介质没有那么重要     界面设计很重要

网友:
一般都是3W-5W小时吧, 1万小时,太挫了吧,质量不给力也敢叫工业屏

网友:
别忘记了温度参数哦。最高温标称值。常温等大佬回复

网友:
我用过一款OLED屏,一天24小时开机,显示数字,如果数据长时间不更新,就会出现幻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24小时全开的,工业应用,基本24小时不停机的,.特别是配电柜里面用的,基本安装好后,柜门一 ...

既然平时没人看,没什么不自动关屏?

网友:
你不会屏保么?!
工业上用的,屏幕的使用率反而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DIY电子钟的话,哪种显示逼格高点,辉光管除外

墨水屏、大OLED

网友:
好多都有屏保的,用的时候点一下唤醒,大多数时候设备自动运行,界面都是熄灭的。使用太频繁的只能备件了,都是消耗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DIY电子钟的话,哪种显示逼格高点,辉光管除外

机械式数码管

网友D:
我更担心的是屏幕是否会死机。
上次有个产品干扰比较大,用了串口COG的LCD基本上都会死机。排线很短,MCU就在屏下面,数据时钟线都加了RC。
最后只能是一分钟重新初始化一遍液晶屏,重新初始化时屏幕熄灭大概1S种,影响使用体验,也只能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担心的是屏幕是否会死机。
上次有个产品干扰比较大,用了串口COG的LCD基本上都会死机。排线很短,MCU就 ...

我手里一个别人家的产品,用的是 Usart-GPU串口屏  ,一分钟初始化一次.闪一下,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有人这样设计...既然会死机,那就换屏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一个别人家的产品,用的是 Usart-GPU串口屏  ,一分钟初始化一次.闪一下,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有人这 ...

我说的重新初始化就是复位,然后寄存器全部重新初始化。因为这个产品是自己老化用的,没有过多完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里一个别人家的产品,用的是 Usart-GPU串口屏  ,一分钟初始化一次.闪一下,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有人这 ...

我一个同事也做过类似设计,他给的理由是,有时候如果受到干扰显示乱码,就会一直乱码,干扰消失也还是乱码,所以过一段时间他就把这个屏初始化一次,说是为了防止干扰出现乱码,给人的感觉也是过一段时间黑屏闪烁一下。我就不太理解,其实出现他说的情况是非常微小的,为了这个小概率事件而做出一个严重影响体验的功能,我觉得太得不尝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几千个小时!

大神,电解电容直接放在那几年会干掉,影响寿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电解电容直接放在那几年会干掉,影响寿命么?

好像电解电容厂每半年要冲个电,那种高压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DIY电子钟的话,哪种显示逼格高点,辉光管除外

激光的,一个激光头,一对振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同事也做过类似设计,他给的理由是,有时候如果受到干扰显示乱码,就会一直乱码,干扰消失也还是乱 ...

你同事做的对,我们以前做空调线控器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情况,那是多联机,有很多个线控器,运行一段时间受到干扰就花屏了,重启整个系统太麻烦。

后来就一分钟初始化一次屏幕 就没事了。基本上看不到黑屏 或者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几千个小时!

几千小时是在标称85或者105时寿命,温度低了寿命很长的,厂家都有温度和寿命曲线,正常使用怎么可能几千小时,这么算的话不到一年就得换电容

网友G:
OLED实际产品没用过,不过12864的LCD电机驱动器上大量应用,现在基本也是12小时或者24小时工作制。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例因为LCD问题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更担心的是屏幕是否会死机。
上次有个产品干扰比较大,用了串口COG的LCD基本上都会死机。排线很短,MCU就 ...

死机周期一般也是相对长一些了。否则复位以后马上死机,1min间隔复位也没啥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OLED实际产品没用过,不过12864的LCD电机驱动器上大量应用,现在基本也是12小时或者24小时工作制。
到现在 ...

您用的12864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您用的12864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JLX,淘宝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用的12864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杭州立煌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X,淘宝找的,

您的那个屏,寿命如何呢?批量稳定性咋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哦,我看看

我们客户现场温度一般在10~60℃。工作温度在50度左右。
常年开机,我们由LED改LCD一共三年了,最早一批的LCD在现场应该2年左右,
至今无一例因LCD故障的返修事例。
仅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客户现场温度一般在10~60℃。工作温度在50度左右。
常年开机,我们由LED改LCD一共三年了,最早一批的 ...

液晶屏总数,大概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液晶屏总数,大概是?

初步估计应该在1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