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浪涌电路里使用自恢复保险,应该怎么选型?

楼主(2019-09-03):
很多抗浪涌的电路里都会采用自恢复保险+TVS,或者自恢复保险+压敏电阻的方式,想问下自恢复保险的耐压值应该具体选择? 看各个公司的方案,没看太明白。
多谢!

网友A:
这种抗浪涌的,耐压不是越大越好吗?又不是用在低压LDO中做短路保护,选个低耐压的就行?

网友:
这设计,好像有一定道理,不过它这是假定浪涌时间比较长吧,pptc起效至少是10ms级别,这时tvs能撑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抗浪涌的,耐压不是越大越好吗?又不是用在低压LDO中做短路保护,选个低耐压的就行? ...

所以具体应该多大?比如2KV的浪涌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可恢复保险不能胜任,首先可恢复保险动作时间慢,再者耐压低,高压浪涌不能可靠关断。在对防火要求高的地方不能用,我遇见过一次动作后自然着火的

网友:
个人实验测试感觉 普通232 485的surge防护可以不用fuse 用一个高功率电阻做双级防护可以解决10kv左右的测试.部分高速信号对防护端对地电容有要求 就可以采用tvs+fuse+功率电阻的3级防护.fuse 一般选择百ma级的

网友:
我们之前产品用的是小阻值的贴片电阻1812封装的,不是通讯的可以用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