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3226E RS232串口通信芯片 Rx脚正常 Tx脚信号异常

楼主(2019-09-03):
第一次发帖,小白求助~

MCU用的是STM32L475使用MAX3226EEAE+作为串口通信芯片,原理图如下

调试时发现,用串口工具通过电脑给MCU发数据,MCU可以正常接收,但是从MCU往电脑发数据,电脑收不到。。。
用逻辑分析仪发现MCU的TX脚出来的信号是对的,但经过MAX3226的TX脚出来的信号不对,电脑上也没数据。。。
这是MCU的TX脚信号图片

这是MAX3226的TX脚信号图片

测试了两个芯片,相同的现象,第一次用这种串口芯片,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FORCEON接VCC试试

楼主:
多谢回复~
之前怀疑过是foceon不给信号,导致芯片睡眠了。。。
但是MCU的TX一直有信号发出,max芯片不应该睡眠的,而且测量了芯片的ready信号是高电平,表示ready to transmit。。。
forceon引脚不太容易断开,打算把芯片引脚掰上去连到VCC试一试。。

网友:
可能电容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能具体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