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起个童真DIY题目:抢答器

楼主(2019-09-03):
家里有几个小孩的话, 有个抢答器,会有很多乐趣 。

相信很多年之前,大家都DIY过类似的线路:

上面是8路。下面的4路:

家用8路当然用不上。不过可以几个人使用,就焊几个按钮,不需要重新设计线路。

如果外观搞得好看一些,比如像淘宝商品那样,会更有乐趣 。

谁有好的设计方案,最好也有外壳方案。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个MCU呢?简洁明了啊

网友:
关键这几个74未必手里都有,加上运费买齐了也不便宜

网友:
74系列,纯硬件,容易调试。

网友:
建议使用 蓝牙ble  mesh  可以实现低功耗  自组网

网友B:
在这个坛子里面,搞这些玩意都是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做这种小玩意而非产品的时候,广大电工最痛苦最郁闷的地方是,没有合适的外壳,外壳,外壳

网友:
可以用亚克力板上下一夹,便宜,好处理。新做一个玩具之后画个CAD图,直接加工,基本就不用考虑外壳的问题了。考虑手感的话,上面再贴上橡胶片之类的东西,很方便DIY

网友:
可以1-9快速变化,按键控制数字停止,谁按到指定数字就算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个MCU呢?简洁明了啊

看分论坛的名称:儿童制作。

你要教儿童MCU编程?

网友:
记得有坛友发过帖,用一个环在铜丝上从一端到另一端,碰到就输了,电路大概是一个可控硅和蜂鸣器,叫什么名字忘了。
----------------
找到了,记错了,没有可控硅: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7%8E%A9%E5%85%B7

网友:
题外话:
  当年给学校做过一个(舞台用),为了尽可能准确,设计的很复杂,硬件中断扩展、互锁……提高了成本,坑了自己
结果领导拿去用之后,因为每次都有人提前按下按钮(为了公平,有倒计时功能,需要等到倒计时结束才能开始抢答)。

然后回来让改成倒计时结束前0.5s就允许抢答……自认为的公平,都成了过度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个MCU呢?简洁明了啊

记得当年教我们组收音机的老师说过,
现在的学生啊,一拿到题目,首先想到的就是MCU,
他们以前可都是拿集成电路自己焊起来的,考的就是基本功。
对于这个坛子里的人来说,用MCU简直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
74系列是个啥?

网友:
逻辑芯片,尽量嘉立创SMT贴装的。最近休假,搞几个试试~~~~

网友C:
家里老大教数字电路,她那里有很多能让孩子们感兴趣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老大教数字电路,她那里有很多能让孩子们感兴趣的电路。

好,推荐几个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坛子里面,搞这些玩意都是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做这种小玩意而非产品的时候,广大电工最痛苦最郁闷 ...

做小玩意的外壳,3d打印最合适

网友:
我记得有可控硅的抢答电路,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2020-01-20):
这个抢答器概念好,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2020-02-21):
这个想法很好,按键要大一点,拍的才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