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QC35 II头戴式耳机的两边喇叭是否是有线连的?

楼主(2019-09-03):
最近看一款降噪耳机Bose QuietComfort 35 II,看了各种评测好像都还不错的样子,
在mydigit坛看到拆解图,蓝牙芯片用的是8670,

另外蓝牙芯片背面还有两个DSP芯片,

这种头戴式耳机是不是只用一个蓝牙芯片?
另外,看到两边的喇叭是可以旋转平放的,那两边是否是用线连接的?

网友A:
两边都要充电吗,如果不是,那就有线连着。铰链那里用耐折弯线缆加护套

网友B:
那对黑白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要充电吗,如果不是,那就有线连着。铰链那里用耐折弯线缆加护套

从京东的图片来看只有一个充电孔,那应该是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对黑白线就是了。

黑白线是电池或电源线?

网友C:
肯定有啊,就算两边都要有电池,也不是两边要充电啊
我的索尼 1000xm  也能转,他又不是让你能360无限转,转回去要转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啊,就算两边都要有电池,也不是两边要充电啊
我的索尼 1000xm  也能转,他又不是让你能360无限转, ...

感谢回帖,明白了,因为之前没见到实物只能靠猜想

网友D:
如果你是自己要用, 建议Son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自己要用, 建议Sony。

看来索尼大法依然很灵,据说LDAC很爽,
有没有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索尼大法依然很灵,据说LDAC很爽,
有没有好用的型号推荐一下?

基本选法: LDAC/APTX-HD/APTX_Adaptive 需要至少支持一种,目前主流安卓都能支持这些高音质codec。 其他的就看个人,大耳小耳, 减噪等。

另外大耳要考虑耳套材料是不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选法: LDAC/APTX-HD/APTX_Adaptive 需要至少支持一种,目前主流安卓都能支持这些高音质codec。 其他 ...

好的,感谢详细地分析,我去实体店体验一下再做决定

网友E(2020-04-30):
贴子看晚了。买了QC35二代。还是应该买SONY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贴子看晚了。买了QC35二代。还是应该买SONY的。

不是吧?我还是觉得QC35二代比索尼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吧?我还是觉得QC35二代比索尼的好

没有试过SONY,你有对比感受过? 我感觉QC35二代的音质并没有多大改善,原因是我对比了BOSE差不多快二十年左右的头戴降噪,发现音质上并没有明显的改进
但降噪的效果确实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试过SONY,你有对比感受过? 我感觉QC35二代的音质并没有多大改善,原因是我对比了BOSE差不多快二十 ...

我在实体店对比着听过,但没有长时间对比。我比较看重降噪能力和佩戴舒适度,这两点QC35二代确实比sony好很多。音质方面我在嘈杂的环境下也听不出来,网上评论都说sony的好。两款各有优缺点,就看你看重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