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同屏器这类东西都什么文件系统呢,随意断电也没事?

楼主(2019-09-03):
树莓派或其他派,不管是TF卡还是EMMC,都说有损坏文件系统不能启动的风险。

那家里用的安卓机顶盒,或者linux同屏器,一般都是直接按开关断电,也不会导致系统挂了不能启动。

这系统的可靠性是靠文件系统还是电路来保证的呢?

像机顶盒的系统,应该不会是只读的“影子系统”,肯定有写操作的。

大电容来保证掉电写入的话,看一些机顶盒拆机图,也没看到像固态硬盘上那种多个钽电容阵列。

网友A:
个人见解,不写入或改动系统文件,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不写入或改动系统文件,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这些用的是SPI flash ,bootloader时将数据拷到RAM中再运行,每次开机都重新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另外FLASH是分为二部分的,有系统的保护部分,除非刷机时才允许写,其它时候只允许读,还有一部分是用户空间,才允许你读写,安装APP等

网友:
存在一定概率出错,比如正在保存时断电。 这样声明后厂家就可以免责呀。

网友:
4楼正解。都是在内存里面跑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用的是SPI flash ,bootloader时将数据拷到RAM中再运行,每次开机都重新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另外FLASH ...

现在都是emmc了。哪还有用spi的。

网友:
system和bootloader的分区是只读文件系统,user分区文件系统坏了最多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不用硬件层面搞的很复杂。只要配置一下fstab,隔离一下各个分区,问题就不大。可变分区写崩了,大不了软件重置出厂设置。

其实各种“派”也可以配置fstab搞成这样。曾经在实际工程里这么操作过,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用的是SPI flash ,bootloader时将数据拷到RAM中再运行,每次开机都重新从FLASH中读取数据。另外FLASH ...

正解,现在都流行RAMDIS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