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out 传返回值,提示类型未经处理的异常

楼主(2019-09-03):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namespace parse
{
    public class SerialParse
    {

        //串口接收结构体
        public struct dsRxCtrl
        {
            public uint rxCnt;
            public uint rxLen;
            public byte rxState;
            public byte[] buf;
        }

        //构造函数
        public SerialParse()
        {
            m_rxCtrl.buf = new byte[1000];
            m_rxCtrl.rxCnt = 0;
            m_rxCtrl.rxLen = 0;
            m_rxCtrl.rxState = 0;
        }

        //串口接收
        public dsRxCtrl m_rxCtrl;

        public byte get_xor(byte[] data, int len)
        {
            byte check = 0;

            if (len == 0) return 0;

            check = data[0];

            for (int i = 1; i < len; i++)
            {
                check ^= data[i];
            }

            return check;
        }

        //串口接收解析
        //head (1 byte)  cmd (1 byte)  fun(1 byte) len(1byte) data ( n  byte ) check (1 byte, xor) tail ( 1 byte )
        public bool parse_recv(byte temp, out byte[] byteArray)
        {

            bool ret = false;

            byteArray = new byte[1000];

            if (m_rxCtrl.rxCnt < 200)
            {
                m_rxCtrl.buf[m_rxCtrl.rxCnt++] = temp;
            }

            switch (m_rxCtrl.rxState)
            {
                case 0:
                    if (temp == 0xa5)
                    {
                        m_rxCtrl.rxState = 1;
                        m_rxCtrl.rxCnt = 1;
                        m_rxCtrl.buf[0] = temp;
                    }
                    else
                    {
                        m_rxCtrl.rxCnt = 0;
                        m_rxCtrl.rxLen = 0;
                        m_rxCtrl.rxState = 0;
                    }
                    break;
                case 1://head
                    if (temp == 0xa5)
                    {
                        m_rxCtrl.rxState = 1;
                        m_rxCtrl.rxCnt = 1;
                        m_rxCtrl.buf[0] = temp;
                    }
                    else
                    {
                        m_rxCtrl.rxState = 2;//cmd
                    }
                    break;

                case 2:
                    m_rxCtrl.rxState = 3;//fun
                    break;

                case 3://len
                    m_rxCtrl.rxLen = temp;
                    m_rxCtrl.rxState = 4;
                    break;

                case 4:
                    if (m_rxCtrl.rxCnt >= (m_rxCtrl.rxLen + 6))
                    {
                        if (m_rxCtrl.buf[m_rxCtrl.rxLen + 6 - 1] == 0x0d)
                        {

                            int len = (int)(m_rxCtrl.rxLen) + 4;
                            byte check = get_xor(m_rxCtrl.buf, len);

                            if (check != m_rxCtrl.buf[m_rxCtrl.rxLen + 6 - 2])
                            {
                                Console.WriteLine("check err");
                            }
                            else
                            {

                                byteArray = new byte[m_rxCtrl.rxLen + 6];

                                for( int i = 0; i< m_rxCtrl.rxLen+6; i++ )
                                {
                                    byteArray[i] = m_rxCtrl.buf[i];
                                }
                                ret = true;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recv err frame ?");
                        }

                        m_rxCtrl.rxCnt = 0;
                        m_rxCtrl.rxLen = 0;
                        m_rxCtrl.rxState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end switch

            return ret;

        }//end fun
    }//end class
}

写了一个解析类,

从c转过来的代码,通过状态机解析串口数据是否符合协议,如果是,就通过out将完整的数据帧传出去,让上层处理。

才学两天,对out ref理解可能不是很到位。 没有c里面指针那种方式,有点适应不过来。

串口协议格式:

//head (1 byte)  cmd (1 byte)  fun(1 byte) len(1byte) data ( N  byte ) check (1 byte, xor) tail ( 1 byte )

实际有效长度由len字段决定,属于不定长数据接收。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没看你程序,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out,你直接 return byte[] data 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你程序,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out,你直接 return byte[] data 不就好了

这个只能传出一组啊, 比如要out几组数呢

网友:
list<byte[]>  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传出一组啊, 比如要out几组数呢

tuple 类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  要多少有多少

多维度的数组呢,多类型多维度的数据呢

网友B:
自己封装一个类返回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封装一个类返回也行呀

类也可以拿来返回啊

其实我最想返回的是结构体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维度的数组呢,多类型多维度的数据呢

为什么你就这么无视我的 tuple  ?

网友C:
out参数要在调用外面就实例化好,而且进入out的函数后变量会自动清空,楼主的数组在函数里面实例化当然会报错
改成:
        public byte[] byteArray = new byte[1000];
        public bool parse_recv(byte temp, out byte[] byteArray)
        {

            bool ret = false;

            //直接使用byteArray变量

C#有更方便的List<byte>,楼主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参数要在调用外面就实例化好,而且进入out的函数后变量会自动清空,楼主的数组在函数里面实例化当然会报 ...

首先谢谢你。

外部定义的byte数组是他自己的固定的长度。

内部返回的串口帧是不定长的。

如何让外部知道返回的不定长的串口帧的长度。

网友:
接楼上,可以用C# 7.0的新特性,调用含out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

外部定义的byte数组是他自己的固定的长度。

你可以用byte[]静态数组来做缓冲的话,只能接收函数里定义一个长度变量 比如 int length = 0;
然后在接收到的地方自己计算长度然后跟着数组一起返回,由于有长度变量了,你原来那个返回的bool可以直接用int来返回长度,长度为0就是false,不为0就是true
我建议你还是用List<byte>来作为返回参数,这样静态数组也不要了,函数来直接用add或者addrange来填充数据,返回后只要查看返回的List<byte>的count就能知道长度。
public List<byte> parse_recv(byte temp)
{
        List<byte> ret = new List<byte>();
        ......
        //依次填入数据
        //ret.add(i);
        //填入一组数据
        //ret.AddRange(a);
        //a可以是数组或者List<byte>变量
}

调用:
List<byte> getData = parse_recv(temp);
获取长度:getData.count;
读取数据可以按你熟悉的下标来读getData[0]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

外部定义的byte数组是他自己的固定的长度。

这是C#啊,不是C啊,改变思想,这么多方法可以用,也可以用委托,把函数在你接收函数里面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byte[]静态数组来做缓冲的话,只能接收函数里定义一个长度变量 比如 int length = 0;
然后在接收 ...

照你说的弄了个,运行起来感觉比out 传数组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