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pam8006结巴的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9-09-03):
1、PAM8006播放声音,总是结巴,感觉声音一大就停了一样。
2、具体图见图片。
3、请大家指点下,该怎么排查问题,谢谢。我在其他的板子上也用的这个电路,相同的电路,不知道为啥这次贴的10片不行。
4、把V2P5那个引脚上的电容去掉,就能正常播放了,可是这个电容不应该去掉啊。

网友:
电容太大了呗

楼主:
我看了手册上说最小0.47uf,我放了105,按理说是对的。

网友A:
散热是否足够,供电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是否足够,供电是否稳定。

供电足够,我接的12v  2A的可调电源,芯片没发热,只要播放,音源音量调大,立马结巴,调小就不结巴。

网友:
开关电源?

楼主:
普源的那种可以调电压、电流、过流保护的大个头电源。

网友:
应该是你用的电源问题吧,是不是电源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