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低阻值封装为何画成这个样子呢?

楼主(2019-09-03):
如题。我知道不能沿电流流动方向的铜皮布线,因为有铜的温度电阻率比较大。但为何不能从焊盘垂直电阻方向引出电压测试线呢?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上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类似于四线电阻测量,减少线阻带来的误差

网友:
因为大电流一般都是从焊盘的两端过去的,所以一般推荐测试的线就会从焊盘的内侧来走,不会有大电流,符合开尔文测试方式

网友:
应该是这样采样最远,肯定没有电流压降。

网友:
四线制,尽量减少在sensor上流过电流

网友A: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画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画法

没看懂,说下原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说下原理嘛.

同问

网友C:
不就是差分等长么?

网友D:
看了7楼的封装,醍醐灌顶
尽可能少地引入多余的采样阻抗,这种处理方式直接从shunt焊盘底部引出采样点,不与功率部分纠缠在一起,可以降低shunt焊接位置偏差、pcb阻抗差异造成的阻抗误差,提高一致性和采样精度,和价格贵一些的四线电阻异曲同工

网友:
ADI有篇应用笔记专门讲这个的,特别详细,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E:
这样才构成比较理想的四线Kelvin接线形式。尽可能的在没有电流流过的点位上做电压采样,这样才能排除铜箔上因为电流流过而产生的压降干扰采样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才构成比较理想的四线Kelvin接线形式。尽可能的在没有电流流过的点位上做电压采样,这样才能排除铜箔上 ...

这个图更直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画法

对于2脚电阻,这样画保证不了中间引脚不过电流,会把焊锡电阻也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7楼的封装,醍醐灌顶
尽可能少地引入多余的采样阻抗,这种处理方式直接从shunt焊盘底部引出采样点,不 ...

看了你的讲解,我更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7楼的封装,醍醐灌顶
尽可能少地引入多余的采样阻抗,这种处理方式直接从shunt焊盘底部引出采样点,不 ...

一楼那个我大概猜明白了,因为不一定PCB布线的时候不一定从电阻的哪一端进线,所以测量电压的也不适合从侧面引出。同时,检流电阻体积不会太小,内侧引出也有空间。
不过,7楼的比1楼的封装,好在哪里呢?

网友G:
差分电流采样就这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2脚电阻,这样画保证不了中间引脚不过电流,会把焊锡电阻也加上去? ...

上下两部分阻值相等,中间就不过电流了。但是不完全相等,可能还要分走一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分电流采样就这么搞啊

说差分等长的各位,我这个图不是差分等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楼那个我大概猜明白了,因为不一定PCB布线的时候不一定从电阻的哪一端进线,所以测量电压的也不适合从 ...

shunt本身,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准确的阻值
焊在板子上,shunt引脚与焊盘还隔着锡,而且焊接时候shunt与焊盘相对位置、shunt离板间距(焊剂悬浮)、未必都做到100%一致,造成差异,对几mR级shunt来说,足以造成可观的采样误差
7楼的焊盘,可以理解为上下面积大的用来走电流,和shunt直接接触,中间两个窄的也是直接和shunt引脚接触,可以理解为功率和信号“分离”,采样直接采shunt引脚,由于电阻阻值准确固定,采来的信号质量会提升,而PCB焊盘和焊锡阻值都是模糊的、带有一定变化量的,所以拆开更好
1楼本质上还是依靠功率焊盘来采样,就会引入焊盘和焊锡阻抗
个人理解,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差分等长的各位,我这个图不是差分等长吗?

等长只是理论上的,电流采样实际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H:
分析这个需要给些前提,1:如果每个板子都去采样校准,那就随便画了。2如果不是每个板子都校准,依靠电阻精度保持近似的一致性,那就要想办法直接从电阻两端采样,明显7楼的更合理。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析这个需要给些前提,1:如果每个板子都去采样校准,那就随便画了。2如果不是每个板子都校准,依靠电阻精 ...

我有点不同看法哦
如果每个板子只做采样校准,也不是随便画了,否则从电流流动延长方向引出的话,铜皮温度校准也得加上吧?(当然,铜皮温度采样也有点麻烦)即使不考虑采样电阻温度系数,PCB铜皮走线的温度系数也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unt本身,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准确的阻值
焊在板子上,shunt引脚与焊盘还隔着锡,而且焊接时候shunt与 ...

感谢解答,明白了!
搭车请教两个问题:
1、一般电流采样时,最大电流有一定短暂持续时间时(比如200~500ms)和较长时间稳定工作时,采样电阻的额定功率,一般要比这两种工况的发热功率高大概多少?也就是短时功率余量和长期功率余量的取值
2、假如一个电流采样电阻,功率不能满足要求,需要使用多个时,考虑到焊锡电阻、焊盘电阻、焊盘铜皮辅助散热设计等多方面因素,这些采样电阻,适合并联使用还是串联使用呢?(电阻个数和最后串并联组合后的阻值功率都相等的前提下,比如两个0.02并联好,还是两个0.005串联好)

楼主:
另外提醒各位,电流采样尽量使用低阻值专用的合金电阻,通常合金电阻的温度系数在50ppm左右,而普通厚膜的低阻值电阻,可能会达到1000ppm以上!

网友:
这个讲的很清楚

楼主:
效果最好的D模式,似乎和7楼的方案也不太一样哦。7楼是引脚底部一个中间有阻焊的焊盘,您这个D是两个焊盘的模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效果最好的D模式,似乎和7楼的方案也不太一样哦。7楼是引脚底部一个中间有阻焊的焊盘,您这个D是两个焊盘 ...

你大概是没看文档的结论部分
D方案,生产时不容易控制,电阻贴歪一点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大概是没看文档的结论部分
D方案,生产时不容易控制,电阻贴歪一点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

刚在单位下载完,就下班了。回家登录不了论坛,还没看pd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大概是没看文档的结论部分
D方案,生产时不容易控制,电阻贴歪一点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

看完了,也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为何它测试时,普通封装的误差超过了20%,而我测量的误差似乎主要是隔离放大器后面的共模电压的不相等,差模还真没太多误差的原因
他用的是0.5mohm的电阻,而我用的是20mohm的,他的焊料电阻达到了0.144mohm,假设我的和他相同,焊料电阻只占我比例的0.144/20=0.72%,并不是非常显著(我的设计不是计量仪器,精度要求不太高,大概趋势满足即可)

网友J:
你按照你的想法 画一次  再按照这个 画一次 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K:
搭车问一下,,类似这种用什么运费去放大这个差分信号呢?AD620?太贵了,OP07?

楼主:
出现了一个操作问题。按照ADI推荐的封装,我建立了库文件,为了省事,不至于每个采样电阻都需要把旁边布局都画一遍,把封装库直接做成示例那样了,结果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导入PCB以后报错,校验发现,我把6个焊盘短路在一起那一块铜皮,显示短路故障。这咋处理呢,难道PCB上每个检流电阻全都要重新画一遍这种布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按照你的想法 画一次  再按照这个 画一次 就知道区别了

按照我的想法,现在测出来的误差,更多是隔离放大器AMC1200的误差……
这也是我提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搭车问一下,,类似这种用什么运费去放大这个差分信号呢?AD620?太贵了,OP07? ...

TP199,你值得拥有。不过3PEAK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目前我还是信不过

网友L:
30楼见过,这种和7楼的方法有什么差别?
如果按照29楼的说法,30楼的差异会很大的

网友:
更多的是电阻厂商的电阻精度不能满足就要求差分走线。每家电阻差异和测试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30楼见过,这种和7楼的方法有什么差别?
如果按照29楼的说法,30楼的差异会很大的

不会的,30楼那是专用分流器,设计时已经在布局上考虑测量的是哪一段的压降了。也就是说,并不是从弓型的两个电流焊盘处计算阻值为标称值,而是按照电压测试分界点才开始计算的

网友:
用的时候电流走线不可能是完全如图所示进出,也会和电阻垂直走线,这样打个孔电流就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人发现这文档图6和图7不一至么。图7不是单独焊盘,应该是搞图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TP199,你值得拥有。不过3PEAK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目前我还是信不过

是已经发现问题了?还是持保守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差分等长么?

非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已经发现问题了?还是持保守态度?

是他家其他产品我用着有问题,浪涌之类过不了,至于TP199还没试过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其实啊,纯粹50/60Hz,用这种东西就行了,温升小,有些电压高的场合也不用隔离电源和隔离放大器。采样电阻主要还是用在直流,变频等场合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是已经发现问题了?还是持保守态度?

他家的LM321 用了500多,坏了80多,板子打个高压就坏,换TI和UTC就没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他家的LM321 用了500多,坏了80多,板子打个高压就坏,换TI和UTC就没事

UTC家的通用器件,很多时候都是首选。虽然价格也不低,但是假货少呀,目前还没碰到冒牌UTC的器件

像TI、ST、NXP、ON这些大厂的通用料,国内客串货实在太多了。如果不能确定来料是否原装正品,还是考虑UTC的比较保险

网友O:
加大检流电阻才能增加精度,但是电阻大一点点,发热就受不了了,只能用白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N:
UTC家的通用器件,很多时候都是首选。虽然价格也不低,但是假货少呀,目前还没碰到冒牌UTC的器件

像TI、 ...

UTC的价格比TI便宜,我一直以为它也是杂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他家的LM321 用了500多,坏了80多,板子打个高压就坏,换TI和UTC就没事

正好请教您,您是怎么打高压的呢?
我不是标准的ESD或者浪涌测试,而是若干个几百k的电阻串联,到最后一个分压后,接入运放的输入端。然后高压侧有一个8kV的工频点火变压器启动几秒钟,前级还有一个600V的GDT放电管,后面N个几百k的电阻,按照电阻分压原理算下来,也不会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多大。结果,3PEAK的TP09挂了,换一个挂一个。换成安森美的LM258,变压器点火上千次,毛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大检流电阻才能增加精度,但是电阻大一点点,发热就受不了了,只能用白铜丝 ...

昨天和AVAGO的代理交流,他说原来隔离采样的用HCPL7800之类,原边200mV,现在新出来的为了更好选择采样电阻,降低了,这样更好选择采样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已经发现问题了?还是持保守态度?

这个还行 但是没有大批量用过
直接替代INA210

网友:
MARK  电流采样低阻值封装

楼主:
低电压50mV量程的型号,ACPL-C799

网友P:
layout的时候按照图示引线就行
没必要画到封装上

网友:
其实这个没有覆盖到1楼的那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P:
layout的时候按照图示引线就行
没必要画到封装上

采样路数少还好说,多了的话,每个电阻都需要画一遍,挺无聊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采样路数少还好说,多了的话,每个电阻都需要画一遍,挺无聊的

网络设置成差分,一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网络设置成差分,一拉就好

设置成差分?那画出来的不只是等长的吗?引脚部位覆铜也能默认生成?

网友P:
引用 楼主:
设置成差分?那画出来的不只是等长的吗?引脚部位覆铜也能默认生成?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真怀疑你画没画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真怀疑你画没画过板子……

画过没100也有80了,只是从来没画过差分线,因为最高只用过150M的处理器,并口又从来不外扩……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画过没100也有80了,只是从来没画过差分线,因为最高只用过150M的处理器,并口又从来不外扩…… ...

只要有抗共模噪声需求的地方都要差分的,跟速度没关系
你是不是电源也没怎么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要有抗共模噪声需求的地方都要差分的,跟速度没关系
你是不是电源也没怎么做过…… ...

只做过MT2492/MT3608之类Buck/Boost的
220V开关电压输入需要走差分线?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单面板,也没走差分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只做过MT2492/MT3608之类Buck/Boost的
220V开关电压输入需要走差分线?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单面板,也没走 ...

看来你还是没做过太深入,做的时间也不长。
电流、电压采样,MOS驱动信号,差分应用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来你还是没做过太深入,做的时间也不长。
电流、电压采样,MOS驱动信号,差分应用多得是 ...

可能是频率低吧,要求精度能达到1%也就够了,做过电除尘上DC72kV电压采样,变频器上AC2800A/50Hz电流采样,3300V/1500A的IGBT驱动信号(800~1700Hz开关频率)。这些都没严格按照差分布线原则布线,顶多是绘制的时候注意了一下环路面积,内部不要有其他元件之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频率低吧,要求精度能达到1%也就够了,做过电除尘上DC72kV电压采样,变频器上AC2800A/50Hz电流采样 ...

运气不错

网友(2019-12-09):
采样电阻的正确用法,收藏

网友:
学习了,支持资料共享

网友:
Kelvin connection! 参考: http://calibratorsinc.com/images/application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