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频闪灯(只是思路)

楼主(2019-09-03):
《惊天魔盗团2》里有一个雨滴悬浮的魔术,利用的就是频闪灯。频闪的频率用一个电位器去调,555就能做。晚上关上灯,打开水龙头,让水一滴一滴往下滴,然后打开频闪灯照水滴,调节频闪的频率可以看到水滴悬浮、往上飘、往下飘

网友:
有时间折腾一下!

网友:
那也得水龙头的水压稳定。

网友A:
这个点子不错,一个555加三极管就能实现,如果没有现成的我就抽空画一个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好像纺织上有类似的同步频闪仪。

网友:
记得,很多得卖了

网友:
试过,在频闪灯前移动手指,一串影像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子不错,一个555加三极管就能实现,如果没有现成的我就抽空画一个

555可以直接驱动LED的吧

网友B:
哈哈,前不久正好见识了一次频闪灯的实际使用,测风扇转速。调节频闪看到扇叶不动,闪烁频率就是风扇转速。

网友:
这个应该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前不久正好见识了一次频闪灯的实际使用,测风扇转速。调节频闪看到扇叶不动,闪烁频率就是风扇转速。 ...

我认为频闪灯天生就是用来测转速的,还可以观察旋转工件的径向跳动。

网友:
深圳科学馆就有一面,   一排几十个滴水头,加上频闪,确实有效果

网友:
有没具体操作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前不久正好见识了一次频闪灯的实际使用,测风扇转速。调节频闪看到扇叶不动,闪烁频率就是风扇转速。 ...

扇叶假设是三个,  闪烁够快好像的话,每次间隔只过了一个扇叶吧。  闪烁够慢的话,每次间隔过了好几个周期。  从最快往慢调到静止, 闪烁频率好像除以3才是转速。

网友:
上个月,在办公室看到了频闪器,使用人是声学的同事,好奇的我们让同事演示其作用。

网友(2019-10-03):
有个测速仪,就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好玩, 抽空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