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趣玩具:PCB光立方

楼主(2019-09-03):
光立方效果图,正好需要打2种板子即可完成。灯的板子可以打0.6mm板厚的,我看了还是在5元这个价格,然后下面的主板,可以打1.6mm板厚即可。
给小孩子写好驱动程序,然后再找个4*4*4的取模软件,就可以让小孩子尽情的发挥想象力

楼主:
2块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大家可以自行更换主控和接口啥的

网友A:
手工吧
你这个光源完全被PCB挡住了,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吧
你这个光源完全被PCB挡住了,效果不好

附上效果图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可惜不透明

网友:
这个对于小孩难度太大了!

网友:
还不如玩摇摇棒

网友:
正反都贴上灯效果应该会好一点吧

网友B:
LED灯光会不会太刺眼?

网友:
同7楼,也觉得摇摇棒可玩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光会不会太刺眼?

亮度可以通过刷新的频率调整

网友:
看到光立方就想到以前被焊LED立方支配的恐惧,想到这项目适合小孩子组装吗,结果进来一看原来是pcb板的led立方……

网友:
不错啊,感觉按这个思路做8x8x8的也不会很难呀~

网友:
同7楼,我也觉得摇摇棒更神奇,可玩性更高,…不过都要编程…

网友:
PCB上面只走LED的线,不铺铜,不要做阻焊,不盖丝印,可以做出半透明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光会不会太刺眼?

不要用强光,用雾状就可以

网友:
以前用灯珠焊接的恐惧历历在目啊

网友:
以前用灯珠做,稍微有焊接不良就跪了,反复检查很麻烦,简直是可怕

网友:
只有我觉得这玩意儿不好看吗?

网友:
所有的LED灯光都是一种颜色?有点单调

网友:
楼主创意超赞啊!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
让小孩玩烙铁是不是太危险

网友:
挺好,从小就能接触,锻炼思维

网友:
有遮挡是硬伤

网友:
除了特斯拉线圈的火花和闪电,其他的都是(__)

网友C:
双面放灯估计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放灯估计效果会好很多

赞同双面放灯!!!

网友:
应该用直插的灯,掰弯了朝下,全方位可以看见

网友(2019-10-16):
配个声压控制亮度+延时会更有兴趣

网友:
对于小孩子难度有点稍高吧?
但是效果图不错,顶一下

网友(2019-12-26):
挺有创意,小孩子会喜欢的。

网友:
用亚克力板做灯的支撑岂不是更好?

网友:
PCB 还可以优化  能做到接近透明的效果

网友:
看起来很靓

网友D(2020-02-06):
对,可以继续优化,是否可以继续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可以继续优化,是否可以继续做小

成本考虑,继续做小势必要上多层板

网友:
看起来很棒啊,主要不需要手工这一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