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下载重新上电不跑程序 jlink下载可以

楼主(2019-09-03):
大家好,我用的st-link下载程序后,如果不断电,直接按开发板的复位键,是可以跑起来的,唯独断了电在上电,不行的。
换用jlink下载,就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指教。谢谢!!

编译器用的MDk

楼主:
附件两个图片 ,st-link配置信息

楼主(2019-10-21):
还没有解决,哪位大师可以指点下,谢谢
拔掉st-link 也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