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GD-LINK的图纸和固件吗?

楼主(2019-09-03):
买了几片GD32VF103的芯片,想自已做个板,下载程序打算用仿下GD32VF103C-START板上的GD-LINK,但是这个固件能读出来吗?还是网上有GD-LINK固件吗?GD32VF103C-START上的GD-LINK好像是精简的,完整版的好像带离线下载功能,有没有这个的资料?

网友A:
jtag接口就行呢
不必gd-link
openocd可以
jlink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接口就行呢
不必gd-link
openocd可以

看了下,手头除了jlink,没有jtag接口的其他下载器,jlink太大个了:)openocd不是软件吗?下载线也是用的jlink吧?

网友B:
gd-link 就是cmsis-dap, 都是开源的,GD把代码移植到gd32f103c8t6上去了

原理图去gd网站下载一些开发板,里面有原理图包含gd-link电路

网友C:
上周画了块钱ft2232hl 的openocd去打样了.这周可以回来了.正好可以配合gd32v的板子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link 就是cmsis-dap, 都是开源的,GD把代码移植到gd32f103c8t6上去了

原理图去gd网站下载一些开发板, ...

这图纸gd32vf103_start里有,但是没有固件啊,还有,想要能离线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画了块钱ft2232hl 的openocd去打样了.这周可以回来了.正好可以配合gd32v的板子看一下 ...

Openocd图纸在哪有?以前在linux下用我怎么觉得这个只是个软件,硬件还是用的jlink

网友D:
GD32VF 是否支持 Cjtag   我看jlink 里 有cjtag可选。如果能支持就和SWD 一样了 也是2根线。  看新闻描述 好像是不支持CJTAG 2线模式。  有芯片的能不能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32VF 是否支持 Cjtag   我看jlink 里 有cjtag可选。如果能支持就和SWD 一样了 也是2根线。  看新闻描述  ...

他的开发板里是jtag连接的,我看了下GD-LINK好像也没有SWD这样的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Openocd图纸在哪有?以前在linux下用我怎么觉得这个只是个软件,硬件还是用的jlink ...

硬件事是通用的,ft2232官方是提供的jtag接线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事是通用的,ft2232官方是提供的jtag接线方式的。

能否上传或给个网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开发板里是jtag连接的,我看了下GD-LINK好像也没有SWD这样的接口

刚看了手册  确实手册里明确说了 标准4线JTAG调试接口,不支持2线的 CJTAG接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手头除了jlink,没有jtag接口的其他下载器,jlink太大个了:)openocd不是软件吗?下载线也是用 ...

转接板转10pin啊,10pin已经很小很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接板转10pin啊,10pin已经很小很实用了

10Pin很大,SWD带电源就4根:)如果是用杜邦线来连,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Pin很大,SWD带电源就4根:)如果是用杜邦线来连,很方便

用杜邦线真不是好的选择,到现场调试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杜邦线真不是好的选择,到现场调试太不方便了

我只是举例罢了,4pin要比10pin方便很多,更好不说Jlink原装的20p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或给个网址?谢谢

https://www.ftdichip.com/Support/SoftwareExamples/MPSSE.htm#JTAG 里面提供的资料还是满全的.软件用openocd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ftdichip.com/Support/SoftwareExamples/MPSSE.htm#JTAG 里面提供的资料还是满全的.软件用op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ftdichip.com/Support/SoftwareExamples/MPSSE.htm#JTAG 里面提供的资料还是满全的.软件用op ...

搜了下FT2232D这个芯片,不便宜啊!

网友G(2020-11-26):
引用 网友B:
gd-link 就是cmsis-dap, 都是开源的,GD把代码移植到gd32f103c8t6上去了

原理图去gd网站下载一些开发板, ...

请问这个gdlink能仿真和烧写st的mcu么?

网友H(2021-10-16):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gdlink能仿真和烧写st的mcu么?

同问。。。。。。。

网友:
关注,想找一款便宜的可以脱离IDE下载程序的link,似乎除了官方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问。。。。。。。

可以,gd-link是dap改过来的。gd-link好像要三百多块钱。。。

网友:
FT232H也可以的。

网友(2022-06-20):
DAP早就有开源了

网友:
别折腾,就买DAP,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