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魔术飞机

楼主(2019-09-03):
买来实物扫描的图纸A4。

楼主:
A4打印,然后贴到KT板上切割就可以了。
把左边的两个翅膀插到最右边图的那两个孔里面,居中。

网友:
直接切好拼起来是飞不了的吧,需要个塑料头配重吧。记得小时候的有个透明的塑料头卡在机头位置。。

网友:
回去试试,顺便加个电机

网友:
这个还需要机头配重,不然飞不了

网友(2020-01-30):
要配重才能飞吧

网友:
过程再详细点哈

网友:
有没有试飞的视频或者图片?

网友:
一般头部还要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