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台主机接2套(显示器+键盘鼠标)如何当2台电脑用?

楼主(2019-09-04):
请教:1台主机接2套(显示器+键盘鼠标)如何当2台电脑用?就是1台主机安装什么软件可以当2台独立的电脑用,在2个显示器中各自操作不影响。

网友:
不用加终端吗?

网友:
以前Win2000、xp时代有个HiShare的软件可以,不过要买他的加密狗,这个加密狗同时也是USB转PS2的键鼠接口,插多块显卡和键鼠一台电脑最多可以当4台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
win是单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linux是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

网友A:
ESXI,硬件直通,应该需要两个独立显卡

网友:
推荐betwin好用

网友:
装linux就可以多用户多任务,hi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mware。

现在的虚拟机可以指定哪个键盘和鼠标了吗,10年前用5的时候没看到指定鼠标和键盘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XI,硬件直通,应该需要两个独立显卡

只有一个显卡...(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虚拟机可以指定哪个键盘和鼠标了吗,10年前用5的时候没看到指定鼠标和键盘输入。 ...

不支持,如果需要键盘和鼠标也独立的话另一个显示器加一个瘦客户机远程到某台虚拟机。树莓派啥的不知道有没有RDO软件,如果有的话一台显示器后面挂一个树莓派就接单独接鼠标键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如果需要键盘和鼠标也独立的话另一个显示器加一个瘦客户机远程到某台虚拟机。树莓派啥的不知道有 ...

你的意思是用树莓派通过远程桌面登入虚拟机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树莓派通过远程桌面登入虚拟机的系统?

对的,如果linux上面有RDO软件的话。这样你的主机直接连一套键鼠,一个显示器工作。然后主机里面开一个虚拟机给树莓派连一套键鼠,一个显示器远程工作。搞定。。

如果树莓派不行的话几十块钱买个windows小主机就行,之前群里面发的25块钱的小主机自带的系统里面就有RDO软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如果需要键盘和鼠标也独立的话另一个显示器加一个瘦客户机远程到某台虚拟机。树莓派啥的不知道有 ...

你这知识貌似过时10年了。vmware找找input device可以把usb键鼠直接给客机用。双屏可能分一个给vmware全屏,剩下一个给主机用,只是注意别把东西拖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