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与编程的阅读角度的疑惑

楼主(2019-09-04):
我们读书10多年,书本都是与水平面成0度,平行的。
用电脑时,却改成了90度,垂直。

这两种坐姿基本一致,但是阅读角度却变了90度。
对应的,颈椎受力状况也大为改变。
到底哪个角度科学些。
是10多年的读书方式有问题,还是一天10多个小时的码字姿势不科学?

今天把显示器放到45度,感觉脖子舒适好多。

网友A:
不是说仰视对颈椎伤害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仰视对颈椎伤害小吗

那就是调整到135°呗

网友B:
几年前经常颈椎痛,看电脑很难受。那时就想,要是把电脑屏幕安装在天花板上,人躺在地上,这样看电脑应该不累。这真是躺着赚钱了。

网友C:
显示器下部1/4处与视线平等是最好的.即.你要微微仰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经常颈椎痛,看电脑很难受。那时就想,要是把电脑屏幕安装在天花板上,人躺在地上,这样看电脑应该不 ...

这么试过,类似透明茶几放显示器,
感应头部血流有点压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下部1/4处与视线平等是最好的.即.你要微微仰视.

那我们十多年的读书写字方式,
是不是有点不科学,不健康

网友:
不要久坐,每隔一段时间活动一下颈椎。

网友:
干一会儿活就来逛逛论坛

网友D(2019-10-16):
如果水平的更好,显示器就不会是竖着放了,
谁低着头几个钟头颈椎也受不了,所以显示器是对的
人看书累了也会把书拿起来,放水平只是为了把手腾出来

网友:
长期低着头肯定是对颈椎不好的,还是90度更科学

网友:
我也感觉屏幕45度舒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水平的更好,显示器就不会是竖着放了,
谁低着头几个钟头颈椎也受不了,所以显示器是对的
人看书累了也 ...

我倒是觉得  显示器是从 CRT发展而来
那时大块头,想平放,想45度,都不太方便
发展到液晶时,90度习惯已经约定俗成了

网友(2019-11-21):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觉得  显示器是从 CRT发展而来
那时大块头,想平放,想45度,都不太方便
发展到液晶时,90度习惯已 ...

合不合适,看你的颈椎和后背的角度。之所以要把显示器提高,是为了让人在完全坐直的时候,方便观察电脑,
甚至通过略高的高度引导人去坐直。
而水平放置或者45°放置,你可以自己观察下自己的体姿是怎么样的。如果脖子往前倾,后背驼背,加载在腰椎和颈椎上的
压力会倍增,长期以往会导致劳损甚至不可逆病变(有颈椎病或者腰间盘突出的人应该懂我说的是什么~)
小时候书本水平放置是因为那是书本,需要做笔记和翻页的,再说了真搞个架子把书本放的高高的,会影响看黑板。
所以水平放置书本只是一个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不代表它对人体是最好的。

网友:
看显示器的时候,胸挺起来,平视显示器就没问题,好多颈椎疼的人,有个共同点,就是坐在显示器前面,弯腰驼背,然后又要把头抬起来看显示器。

网友:
以前手提电脑都是放桌上看屏幕,时间长了颈椎难受,后来拿了三个盒子垫高20多公分仰着看,颈椎就不难受了

网友:
书本即便垂直放置,高度不够,颈椎也会很难受,而且没法书写,这是最要命的

网友:
我记得当时用crt显示器的时候,电脑桌放显示器的这块板子不是平的,而是往后面斜一点的

网友(2020-02-06):
最好的可能是仰视,比较省力

网友:
躺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