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的usb虚拟串口程序在win7电脑不识别,win10可以

楼主(2019-09-04):
试过了三台win7都没法识别,安装了st的vcp_v1.4.0驱动也不行,但是插上win10电脑都不用另外装驱动直接就识别了

网友:
这个叫识别成功,但是没有驱动程序

网友A:
GD的 你装ST的驱动干吗!  win10 是自带 CDC的驱动的。

网友B:
要安装CDC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的 你装ST的驱动干吗!  win10 是自带 CDC的驱动的。

我以为底层和st是一样的呢,所以就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安装CDC的驱动。

正在网上找,希望能找到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底层和st是一样的呢,所以就装了…

这是 GD的CDC驱动。 说实话  GD的驱动做的没有ST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的 你装ST的驱动干吗!  win10 是自带 CDC的驱动的。

下载了好几个,都没用啊…

网友:
win7  ghost版 有些文件被阉割了。导致cdc驱动被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GD的CDC驱动。 说实话  GD的驱动做的没有ST的稳定。

谢谢,下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GD的CDC驱动。 说实话  GD的驱动做的没有ST的稳定。

一直忘记反馈
试了这个驱动就可以了,也可以到官网下载到,之前没搜一下,以为全部是抄的ST的呢

网友:
这个手动安装就可以了。因为GD的PID VID和ST的不一样,所以电脑是不会自动识别使用ST的驱动的。但是你手动安装ST的INF文件是可以的。你要让电脑识别自动安装ST的驱动的话把VID PID改成ST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