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香橙派玩玩,有个疑问,全志高级点的驱动都是不公开的么,例如GPU/VPU之类

楼主(2019-09-04):
以前用树莓派3B,omxplayer支持GPU硬解,播放1080p,非常流畅,CPU占有率不到10%。

昨天买了个最低档的香橙派PI ONE,基于全志H3,网上说H3支持H264/H265解码,机顶盒就用这个,很强大。

收到后玩了下,用smplayer播放720p也是卡卡的,cpu占有率满了。想想也是,开源的播放器也没可能支持全志的硬解码。

上网再次搜到别人对全志的评价说高级点的驱动GPU/VPU/CSI都是不开放或者支持力度较差。但是机顶盒厂商都能用H3的硬解,是因为这些驱动/解码器做了加密?普通用户没法直接移植使用么?要不然网上那么多高级玩家,应该有人做这些。
之前看到有人卖全志V3S(应该没记错)上的h264解码库,要配合他的加密芯片才能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以前大佬写的H3硬解码文章,我照着他的文章找了h3开源硬解库,做到1080p / 60f的输出,再上去没试过,楼主可以去看看
地址:https://www.go2aaron.com/blog/index.php/archives/65/

网友B:
针对的市场不一样,官方只有Android支持,linux不提供支持

网友B:
A系列是做平板的
H系列是做机顶盒的
V系列是做记录仪的
只提供Android支持,跑Linux用不了GPU
R系列做嵌入式设备
提供Linux支持,比如R18,其实就是A64改了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以前大佬写的H3硬解码文章,我照着他的文章找了h3开源硬解库,做到1080p / 60f的输出,再上去没 ...

非常感谢,你当时也是LINUX上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的市场不一样,官方只有Android支持,linux不提供支持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难怪有人说要播放视频就用安卓系统去

这个大神的网站https://bootlin.com/blog/author/paul/
With the Linux 4.20 release happening just a few days ago, the core of the Cedrus driver and the media Requests API that supports it are finally available through Linus Torvalds’ tree! They provide the required interface for hardware-accelerated MPEG-2 decoding on the A13, A20, A33 and H3 Allwinner So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A系列是做平板的
H系列是做机顶盒的
V系列是做记录仪的

这位群友对全志很了解啊,能否推荐一下全志的低功耗芯片?有供应商联系方式吗?最近有个项目想用全志的,但技术支持都找不到一个,哎~~~

网友:
同求Linux平台还能跑G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