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软路由,有人在玩么?

楼主(2019-09-04):
比平常的路由器稳定多少呢?

你们刷的什么系统?
怎么玩耍比较愉快呢

网友:
LEDE ikuai~ 还是LEDE吧

网友:
只要硬件稳定 ,肯定稳定了。

网友:
看看你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A:
我刷的这个非常稳定 https://github.com/coolsnowwolf/lede

网友B:
x86 功耗是一大问题 10W也不少的

网友C:
debian 非常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86 功耗是一大问题 10W也不少的

好点的路由也要10W左右啦,跑软路由用个6W的U也跑得很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点的路由也要10W左右啦,跑软路由用个6W的U也跑得很欢了

总功耗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点的路由也要10W左右啦,跑软路由用个6W的U也跑得很欢了

那个U可以跑6W ? 可以的话,我都想替换

网友E:
上半年玩ATOM D2550小主机刷OPENWRT,原生sata接口挂硬盘没日没夜跑transmission,稳如狗。现在没东西下了,嫌发热大退役,用回普通路由器

网友F:
pfSense,在前公司用得非常稳定,双 LAN, 负载均衡,VLAN, 各种高级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U可以跑6W ? 可以的话,我都想替换

N3150,N3450等,D525都能跑软路由,这些多核的跑起来更不在话下

网友:
routeros 请翻阅我的2009旧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ae8c3864
还没有清理,恭喜你了,慢慢翻吧

网友G:
D525的机子放公司跑ROS,应该有10年了吧,各种路由策略,端口转发,IPSEC 、SSTP VPN都很稳定

网友:
win10+爱快,普通主板+PCIE网卡,然后多挂几个硬盘,NAS软路由二合一,

网友D:
1037U的双千兆网口小主机,功耗10W左右,装EXSI后装ikuai或者LEDE,再装个黑裙,软路由和NAS一起运行

网友:
爱快跑了几年了还算稳定。就是最近升级了300M宽带跑不满,最高只能200M多点,不知道什么原因。

用其他路由器可以跑满速。

网友:
cenos,简单软路由~~

网友:
爱快好像不错,软路由功耗还是大了,目前还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这个非常稳定 https://github.com/coolsnowwolf/lede

你用的什么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bian 非常稳定

debian 可以做路由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半年玩ATOM D2550小主机刷OPENWRT,原生sata接口挂硬盘没日没夜跑transmission,稳如狗。现在没东西下了 ...

transmission是下bt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7U的双千兆网口小主机,功耗10W左右,装EXSI后装ikuai或者LEDE,再装个黑裙,软路由和NAS一起运行 ...

装EXSI后装ikuai或者LEDE,这是要多大内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EXSI后装ikuai或者LEDE,这是要多大内存呢

4g足以,跑得很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g足以,跑得很欢

你用的啥硬件呢

楼主:
pfsense支持无线中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pfsense支持无线中继么

没试过无线 都是有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525的机子放公司跑ROS,应该有10年了吧,各种路由策略,端口转发,IPSEC 、SSTP VPN都很稳定 ...

atom你接100m带宽带200电脑试试?保证你包转发大幅跌落。最少也得core2级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atom你接100m带宽带200电脑试试?保证你包转发大幅跌落。最少也得core2级别的。 ...

ROS  D525 100M 跑满没有任何压力,事实上我这里接了三条100M,300M同时跑满都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D525的机子放公司跑ROS,应该有10年了吧,各种路由策略,端口转发,IPSEC 、SSTP VPN都很稳定 ...

你说的ROS是MikroTik RO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ROS  D525 100M 跑满没有任何压力,事实上我这里接了三条100M,300M同时跑满都没有任何问题。 ...

接了三条100M,这要多少宽带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fSense,在前公司用得非常稳定,双 LAN, 负载均衡,VLAN, 各种高级功能。

为啥不用RO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ROS是MikroTik ROS么

没错,就是这玩意儿,功能和性能都很强大。

网友:
D525+ OPENWRT x86 家用没压力,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3150,N3450等,D525都能跑软路由,这些多核的跑起来更不在话下

这些U跑起来和主板一起,至少10W,6W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U跑起来和主板一起,至少10W,6W做不到

我说的是6w的u啊,我用tdp标称17w的1037u,加上内存和固态,功耗10w的样子而已,用低功耗的cpu功耗还会低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啥硬件呢

1037u,intel双千兆网卡,4g内存,32g固态,装完exsi,lede,ikuai,黑裙还能剩8g左右,

网友I:
是有这感觉,1037 n3150 j1900配件上齐,光跑软路由的话,功耗差不多,但是n3150和1900有无风扇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7u,intel双千兆网卡,4g内存,32g固态,装完exsi,lede,ikuai,黑裙还能剩8g左右, ...

你这个机器平时放在家里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机器平时放在家里么

闲置,现在还是用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有这感觉,1037 n3150 j1900配件上齐,光跑软路由的话,功耗差不多,但是n3150和1900有无风扇的主板 ...

1037u也有无风扇的,鲁大师压力测试在60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6w的u啊,我用tdp标称17w的1037u,加上内存和固态,功耗10w的样子而已,用低功耗的cpu功耗还会低 ...

这么大功耗, 算了,还是用7620之类路由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置,现在还是用网件

为啥闲置了呢,因为功能不够强大么

网友:
ros  很古老了

网友:
esxi+lede 就是天热时机器容易死机。

LEDE里一直翻着Q,  方便linux板子更新与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bian 可以做路由器么

完全可以
ipv4/v6转发路由都是linux内核自带功能
iptables做NAT
pppoe有客户端

除了没有UI,所有功能都是齐备的
只是比较折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耗, 算了,还是用7620之类路由器算了.

本来就还是要用AP的啊,只是用ESXI会上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
ipv4/v6转发路由都是linux内核自带功能
iptables做NAT

nat是有瓶颈的

网友C:
确实有瓶颈,大约15年前,p4 级别的cpu + intel e1000
在linux原生内核没有任何优化的情况下跑NAT,大概能接近300M

所以,15年后的今天,x86路由的瓶颈对绝大多数家庭宽带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半年玩ATOM D2550小主机刷OPENWRT,原生sata接口挂硬盘没日没夜跑transmission,稳如狗。现在没东西下了 ...

多少出、

网友J:
主机名        Openwrt
型号        QEMU Standard PC (i440FX + PIIX, 1996)
CPU 型号        AMD Ryzen 7 2700 Eight-Core Processor
CPU 规格        核心: 2 / 线程: 2
CPU 主频        3200MHz
CPU 温度        无支持的传感器
CPU 负载        0%
固件版本        Openwrt Koolshare mod V2.30 r10402-51ad900e2c
内核版本        4.14.105
本地时间        Sun Sep 8 07:55:09 2019
运行时间        17d 10h 45m 4s
---------

功耗太感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机名        Openwrt
型号        QEMU Standard PC (i440FX + PIIX, 1996)
CPU 型号        AMD Ryzen 7 2700 Eight-Core Proc ...

你这是在虚拟机里跑op?

网友:
是的,虚拟机里安装的LEDE,不过CPU选型不对,用的AMD 的Ryzen 2700,没有集成显卡,还需要外接一个独立显卡,整机功耗过高。
最近打算将整套系统迁移至NUC8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瓶颈,大约15年前,p4 级别的cpu + intel e1000
在linux原生内核没有任何优化的情况下跑NAT,大概能 ...

那是大包,小包到不了

网友:
软路由一般有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大包,小包到不了

现网实测,混合包长
不全是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