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玩了一下小程序,挺有意思

楼主(2019-09-04):
前几天弄个东西需要扫描二维码打印出地址来,弄来弄去还是微信的二维码扫描好用,干脆自己做了一个小程序,刚刚过审,代码很简单

欢迎关注使用

网友:
不错,已经添加

网友A:
我之前写的小程序,代码在github: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weapp-voa-p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写的小程序,代码在github: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weapp-voa-player

赞,不过我还是初级选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不过我还是初级选手

我写过不少小程序了,还帮客户做过几个小程序赚外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写的小程序,代码在github: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weapp-voa-player

能不能根据时间把文字变色,相当于与声音同步,进度条增加播放起点滑动。

网友:
看来有时间,也得学一下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写的小程序,代码在github: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weapp-voa-player

谢谢分享,抽空可以练练听力

网友C:
小程序可以一直运行吗?比如要监控一个模拟量,达到阈值后震动一下通知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程序可以一直运行吗?比如要监控一个模拟量,达到阈值后震动一下通知用户。 ...

不可以,小程序只有打开后才会,而且小程序没有通知功能,不会响应到用户界面,你要实现定时通知就要用订阅号,或者非正规的微信机器人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根据时间把文字变色,相当于与声音同步,进度条增加播放起点滑动。 ...

难,一般这种功能的都是人肉整理过时间和文本对应进度信息的。

或者只能做语音识别然后跟文本对。 业余玩玩没时间折腾了。

原本做这个小程序只是当收音机用途听听声音的,毕竟可以后台连续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根据时间把文字变色,相当于与声音同步,进度条增加播放起点滑动。 ...

播放进度条拖动倒是可以做,回头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写的小程序,代码在github: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weapp-voa-player

这个太好了,听VOA方便多了,感谢感谢

网友:
有没学习小程序入门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难不难,根据官方的例程,可以搞不?

网友D:
做小程序,是不是必须要有可外网访问的主机,像各种云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写的小程序,代码在github: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weapp-voa-player

这个好 拿来练听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做小程序,是不是必须要有可外网访问的主机,像各种云主机?

不需要拿远程数据就不需要。一般单机小工具啥的功能都能一个小程序实现,不需要云服务器。

腾讯现在出了很多云开发的解决方案。数据库啊,文件啊啥的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代码里面读取,不需要单独的服务器做数据API啥的。参考 https://cloud.tencent.com/solution/l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拿远程数据就不需要。一般单机小工具啥的功能都能一个小程序实现,不需要云服务器。

腾讯现在出了 ...

之前还一直以为数据存储和api之类的都需要自己提供呢。
看下了,免费的提供了5G的存储空间,2G的数据库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拿远程数据就不需要。一般单机小工具啥的功能都能一个小程序实现,不需要云服务器。

腾讯现在出了 ...

请问小程序去开发能不能控制esp8266,不需要再加自己的服务器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小程序去开发能不能控制esp8266,不需要再加自己的服务器那种

wifi控制么?不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话那可以试试用腾讯的小程序云函数看行不行,参考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 ... uide/functions.html 。我没用过云函数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写其他设备可以访问的web接口。

如果是带蓝牙的esp32的话小程序可以直接蓝牙连esp32,参考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 ... vice/bluetooth.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还一直以为数据存储和api之类的都需要自己提供呢。
看下了,免费的提供了5G的存储空间,2G的数据库容 ...

一般自己玩玩够用了,2G数据库可以存超多数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ifi控制么?不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话那可以试试用腾讯的小程序云函数看行不行,参考 https://developers.we ...

就是想用小程序控制一下家里的灯。走外网wifi,网上搜了一圈,小程序云开发的没有人说到控制的,用服务器的倒是不少
于是买了个linux腾讯云服务器,申请了个域名,ssl
现在想搭建服务器,nginx + emqx 与 小程序通讯 ,基础太差,搭不起来,傻眼了。。。
还没到小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用小程序控制一下家里的灯。走外网wifi,网上搜了一圈,小程序云开发的没有人说到控制的,用服务器 ...

自己有服务器那怎么搞都行啊。写几个http API,或者直接搞一个MQTT服务跟esp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用小程序控制一下家里的灯。走外网wifi,网上搜了一圈,小程序云开发的没有人说到控制的,用服务器 ...

自己玩玩的话用OneNET吧,免费的,小程序调用API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玩的话用OneNET吧,免费的,小程序调用API就行了

OneNet怎么计费的,我看好像一个mqtt的topic,每日2元,自己玩有点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服务器那怎么搞都行啊。写几个http API,或者直接搞一个MQTT服务跟esp通讯。 ...

看懂了,就是不知道怎样开始。。。
请问有教程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玩的话用OneNET吧,免费的,小程序调用API就行了

这是个好办法。我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玩玩的话用OneNET吧,免费的,小程序调用API就行了

这个可以小程序接入吗?
网上搜了一下,小程序接入的不多。
https://blog.csdn.net/BlueBlueSkyZ/article/details/835144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eNet怎么计费的,我看好像一个mqtt的topic,每日2元,自己玩有点贵呀

现阶段是免费的吧,什么时候收费就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小程序接入吗?
网上搜了一下,小程序接入的不多。
https://blog.csdn.net/BlueBlueSkyZ/article ...

可以,我试过

网友:
可以给个小程序的dem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