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接收端偶然不正常导通,重启恢复

楼主(2019-09-04):
在一批当中,发现有几个光耦在使用过程中偶然发生不导通的情况。

光耦输入无PWM,高低电平开关周期:2s。

不正常工作时,测得前端CON—IO有正常的控制信号,但是VB端一直是高电平。

将光耦重新上电,光耦能恢复正常工作,但隔一段时间后接收端又不导通。

以下是电路图,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Ic电流太小吗?

网友A:
去掉R99,R98适当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R99,R98适当减小。

请问R99为什么要去掉呀,如果光耦接收端的Ic太小,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B:
要不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C:
47k没必要那么大,r99也没啥用,要么光耦问题,

网友D:
会不会程序问题单片机引脚一直高,复位就正常了,MCU拆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程序问题单片机引脚一直高,复位就正常了,MCU拆掉测试

不会,示波器抓了,光耦前端的单片机输入引脚是有电平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个光耦试试

换个光耦是可以,但是搞明白是不是设计是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k没必要那么大,r99也没啥用,要么光耦问题,

想知道47k太大了会怎样,导致光耦后级三极管不导通?

网友E:
换光耦啊,要不还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光耦啊,要不还等什么?

因为想知道会不会是设计导致的质量问题,还是单纯的光耦质量问题

网友:
先算一下光耦的CTR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知道会不会是设计导致的质量问题,还是单纯的光耦质量问题

正常我是这样用的,导通不了那就是光耦有问题。

网友F:
CON_IO是直接接到MCU的引脚上的吗?
你有看过MCU的手册上,这个引脚的灌电流能力是多少吗?
你有看过TLP785的IF是什么范围吗?
然后你验证一下,当发生故障时,用导线将CON_IO直接短接到地,故障是否能排除。

网友G:
输出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一点点漏电流就出低电平了。

设计的电路,容错性一定要有足够的余量,就是万一各种原因引起周边的电流电压变化,只要不是过分的变化,你的输出信号要依然维持原样。

做人不做绝,要留余地;做事不做绝,要留余量

网友H:
右边两个地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N_IO是直接接到MCU的引脚上的吗?
你有看过MCU的手册上,这个引脚的灌电流能力是多少吗?
你有看过TLP785 ...

CON_IO是直接接到MCU的引脚上的
这个引脚的灌电流能力是8mA
TLP785的IF是典型值16mA
因为故障是偶然发现,所以比较难等复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右边两个地不相同?

一样的,在很近的地方短接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一点点漏电流就出低电平了。

设计的电路,容错性一定要有足够的余量,就是万一各种 ...

是哪边的漏电流呢

确实大了,现在想搞清楚是不是大了导致这个问题,涉及到已发货的怎么整改

网友:
把 R98 更改到 10K 看看,还不行就是光耦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哪边的漏电流呢

确实大了,现在想搞清楚是不是大了导致这个问题,涉及到已发货的怎么整改 ...

就是右侧的接收管,漏电流相当于三极管的Iceo,俗称穿透电流,以前锗管的话,这个电流还是蛮大的,硅管会小很多,但不是没有,所以上面有人推荐你用4.7K的电阻,这样导通电流1mA,漏电流要0.几mA才会影响输出端的电平,就是通过合理安排外围器件的参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影响,毕竟漏电流到那么大,这个光耦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右侧的接收管,漏电流相当于三极管的Iceo,俗称穿透电流,以前锗管的话,这个电流还是蛮大的,硅管会 ...

Get,了解啦,多谢

网友I:
各位都想啥呢,楼主测量的是VB的电压,不是去MCU的电压。何况光耦暗电流最大才50uA(85度/24V时),几十k的电阻上产生压降才2V多。楼主电压5V,温度肯定没那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各位都想啥呢,楼主测量的是VB的电压,不是去MCU的电压。何况光耦暗电流最大才50uA(85度/24V时),几十k的 ...

是啊,实在找不到什么问题,已经联系了光耦的厂家,退回去给厂家检验看看了

网友:
电路可以。光耦不良。

网友J:
光耦最好接成这个形式,防止受光端导通拉不到0V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光耦最好接成这个形式,防止受光端导通拉不到0V

这种反过来,如果不完全导通,高电平是不是也会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反过来,如果不完全导通,高电平是不是也会不可靠?

电平0~4V是正常的,但是1~5V就不行了,单片机高电平检测阈值在0.8V

网友:
那个47K电阻太大了,最好1K以下,510R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