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算法,和把算法做进处理器,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9-09-04):
两者代码可以重用么

或者先用FPGA实现算法,再移植到处理器么

网友:
LZ先了解什么是FPGA       你相当于用单片机替代用74IC搭建成的电路

网友A:
顺序逻辑运算,fpga 和 cpu 区别不大,甚至很多是在fpga中弄个cpu来跑
fpga主要的优势是可做 宽位数 和 并行 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逻辑运算,fpga 和 cpu 区别不大,甚至很多是在fpga中弄个cpu来跑
fpga主要的优势是可做 宽位数 和 并 ...

你搞过哪些开源核呢

网友B:
搞顺序逻辑 肯定是 CPU更好用。FPGA实际就是 硬件电路,并行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顺序逻辑 肯定是 CPU更好用。FPGA实际就是 硬件电路,并行运行。

你在fpga上跑过哪些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fpga上跑过哪些核呢

我用FPGA就做过一个项目,没跑过核。

网友C:
要看你的算法写的如何,有 HLS 的工具,不过对编码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先用代码写一个 model 验证功能,然后再用 HDL 写模块,用之前测试通过的激励来检查实现的正确性,然后边优化新能和面积。

网友:
FPGA无限并发,不受核数限制,就这一点就问你怕不怕……

只要算法能并行化,FPGA获取重大算力提升绝不是天方夜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PGA就做过一个项目,没跑过核。

你买的FPGA板子,还是自己搭FPGA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算法写的如何,有 HLS 的工具,不过对编码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先用代码写一个 model 验证功能,然 ...

先用代码写一个 model 验证功能,用的啥代码,也是HDL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用代码写一个 model 验证功能,用的啥代码,也是HDL么

看具体情况,你会啥语音就用啥,反正是模型,只要能灌数据进去,出结果就好。

有用 perl/python 的, 有用 C/C++ 的,也有 systemc/systemverilog 的,没有啥具体限制。

网友D:
楼主是人力资源管理转技术开发么?
感觉楼主是来面试你们的

网友E:
我们一般倒过来,先在处理器实现算法,在用FPGA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倒过来,先在处理器实现算法,在用FPGA做产品

我说的处理器,是算法做进处理器,是硬件实现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人力资源管理转技术开发么?
感觉楼主是来面试你们的

我是个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具体情况,你会啥语音就用啥,反正是模型,只要能灌数据进去,出结果就好。

有用 perl/python 的, 有 ...

python代码最后怎么变成vhdl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ython代码最后怎么变成vhdl呢

不会变成 hdl,做原型考虑的是功能是否能正确实现,实现会比较快来确定是否能做出来,跟用 HDL 实现具体细节的目标不同,实现就要考虑功耗,面积等因素。

网友F:
好诡异感觉,楼主每句话后面都要跟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处理器,是算法做进处理器,是硬件实现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

这个是叫流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诡异感觉,楼主每句话后面都要跟一个

被你发现了

网友:
看做进处理器是怎么个做法了,如果是做成IP被代码调用那就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处理器,是算法做进处理器,是硬件实现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

好吧,那就按你的做,先在FPGA里面实现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叫流片吗

最后应该是流片吧

一般流片要多少钱呢